[家电] 海尔冰箱果菜盒左面结冰,能保修吗?

楼主(2024-06-27):
海尔冰箱(2016年买的),最近发现果菜盒边上总淌出水渍,移出盒子发现里面长了冰坨,不知这样故障能保修吗?

网友A:
16年的冰箱要保修?想啥呢。海尔保修期那么久吗?

网友:
家电的寿命本来就是8年左右,保修国家好像一般都是一年吧

网友:
温控开高一点

网友:
往上面看,有个下水孔,可能堵塞了,找个电线往下捅一捅,正常这个水会流到压缩机上面的蒸发盒里,利用压缩机的热量蒸发掉。另外你的问题开的有点低了,可以适当提高一点。

网友:
问题不大还能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年的冰箱要保修?想啥呢。海尔保修期那么久吗?

海尔现在就剩售后响亮了,早年的海尔根本不用修,就是不坏。
凭印像才买了海尔的冰箱、空调、冰柜~结果:空调不制冷显示E7,售后拆开发现一根插线脱落;冰柜盖子翘缝,保修换了盖子,指示灯又灭了~换灯收费30元;冰箱开门就断电,换了门才罢了,现在又果菜盒侧结冰~~~~~~~

网友B:
可能排水管堵或泡料漏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排水管堵或泡料漏冷

水管排水良好,就是箱壁透水到保温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海尔现在就剩售后响亮了,早年的海尔根本不用修,就是不坏。
凭印像才买了海尔的冰箱、空调、冰柜~结果: ...

售后响那表示有售后,和保修是两码事啊,正常保修1年,压缩机稍长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海尔现在就剩售后响亮了,早年的海尔根本不用修,就是不坏。
凭印像才买了海尔的冰箱、空调、冰柜~结果: ...

我07年结婚,丈母娘给陪嫁的空调冰箱都是海尔,空调目前还在用,氟都没加过,冰箱也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07年结婚,丈母娘给陪嫁的空调冰箱都是海尔,空调目前还在用,氟都没加过,冰箱也在用。。。。 ...

那是老皇历了,孩儿现在也是与屎俱进

网友:
引用 楼主:
海尔现在就剩售后响亮了,早年的海尔根本不用修,就是不坏。
凭印像才买了海尔的冰箱、空调、冰柜~结果: ...

这想法有个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售后响那表示有售后,和保修是两码事啊,正常保修1年,压缩机稍长点。。。。 ...

说的在理,保修直接换件,若修就有点惨了,虽然保修、售后都有及时应答~冰箱门封条破裂,售后说不在保修里面,除了门封条要50多还得另收80元差费~这还是良心小哥,给我省了百十元~自己30元买条子装上完事~然而冰柜指示灯灭了,售后就来给换了,然后说不在保修,需要付差费等等,最后30元拿了才走。
更奇葩的是热水器说明书标了10年保修,然后换控制板,修完了才说“我们系统里显示过保了要收费,不能以说明书为准”结果坑走了3百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