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分享下Intel 5400S版子的土狗,然后拿这个板子做个盘

楼主(2024-06-27):
直入主题:

板子全貌

土狗位置:

丝印R21

今天要贴的颗粒是TH58LJT0T24BS8C,颗粒来源:东芝1T nvme固态拆机

先单贴

ce分布

这个板子单焊盘单通道。

测速

只有单通道,性能没起来。

双贴:

ce分布

没想到,这个焊盘对应的上CH3,这样也能开。

开256G 2CH成功

测速

速度好了不少。

接着3贴

ce分布

大家应该能猜到焊盘和CH的对应关系了吧?

测速

3ch是可以开卡的,容量是默认出的,直接忽略。3ch,基本跑爆sata3了。

4贴

这次4个通道齐了

开512G成功

测速

最终8贴

ce满了

跑个RDT

rdt结果不错。

最终跑分:

装壳

完工。

等待有缘人。

网友:
bics4寿命很长的

网友A:
bics3 4 5哪个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cs3 4 5哪个更长?

bics4颗粒,贴吧有人写过一万多pe都没新增坏块。  还有三星的ssv3 ssv4 mlc颗粒寿命也随便几万pe。  拆颗粒搬板用在其它主控上寿命有可能打折扣。

网友B:
我的一块第三通道坏了,只1.2.4,只能开一半,不知如何把三个通道都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块第三通道坏了,只1.2.4,只能开一半,不知如何把三个通道都开出来 ...

第三通道怎么坏的?是不是主控问题,还是板子有伤?
容量可以自定义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三通道怎么坏的?是不是主控问题,还是板子有伤?
容量可以自定义

主控换了还是这样,应该是板子问题,但不知板子如何查?第三通道的颗粒点位没有VCQ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换了还是这样,应该是板子问题,但不知板子如何查?第三通道的颗粒点位没有VCQ电压 ...

对着好板子看看有没有少料

网友:
RDT温度还是低,还要再高点。

网友:
这用料真实在

网友(2025-01-16):
这个还真是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