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在苹果手机IPHONE和 PC电脑之间传送文件。不难也难。

楼主(2024-06-27):
最笨的办法就是用微信传文件。

QQ传送文件。

这里有些介绍:

【【干货】iPhone与Windows PC传文件原来这么简单】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c5773f44f4c1fcaf02

楼主:
在 iPhone 和电脑之间传输文件
您可以使用 iCloud 云盘让文件在所有设备(包括 Windows PC)上保持最新且可访问。您还可以使用“隔空投送”以及发送电子邮件附件在 iPhone 和其他设备之间传输文件。

或者,您可以通过将 iPhone 连接到 Mac(配备 USB 端口且运行 OS X 10.9 或更高版本)或 Windows PC(配备 USB 端口且运行 Windows 7 或更高版本)来传输支持文件共享的 App 中的文件。

在 iPhone 和 Mac 之间传输文件
将 iPhone 连接到 Mac。

您可以使用 USB 连接,或者如果您已设置无线局域网同步,则可以使用无线局域网连接。

在 Mac 上的“访达”边栏中,选择您的 iPhone。

【注】若要使用“访达”传输文件,您需要使用 macOS 10.15 或更高版本。如果运行的是 macOS 的较早版本,请使用 iTunes 来传输文件。

在“访达”窗口顶部,点按“文件”,然后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从 Mac 传输到 iPhone:将文件或所选文件从“访达”窗口拖到列表中的 App 名称上。

从 iPhone 传输到 Mac:点按 App 名称旁边的显示三角形以查看其在 iPhone 上的文件,然后将文件拖到“访达”窗口。

若要从 iPhone 删除文件,请在 App 名称下方选择文件,按下 Command-Delete,然后点按“删除”。

在 iPhone 和 Windows PC 之间传输文件
在 PC 上安装或更新到最新版本的 iTunes。

请参阅 Apple 支持文章:更新到最新版本的 iTunes。

将 iPhone 连接到 Windows PC。

您可以使用 USB 连接,或者如果您已设置无线局域网同步,则可以使用无线局域网连接。

在 Windows PC 上的 iTunes 中,单击 iTunes 窗口左上方附近的 iPhone 按钮。

单击“文件共享”,在列表中选择 App,然后执行以下一项操作:

将文件从 iPhone 传输到电脑:在右侧列表中选择要传输的文件,单击“保存到”,选择要保存文件的位置,然后单击“保存到”。

将文件从电脑传输到 iPhone:单击“添加”,选择要传输的文件,然后单击“添加”。

若要从 iPhone 删除文件,请选择文件,按下删除键,然后单击“删除”。

文件会立即开始传输。若要查看传输到 iPhone 的项目,请在 iPhone 上前往“文件” App  中的“我的 iPhone”。请参阅在 iPhone 上的“文件”中查看和修改文件和文件夹。

【重要事项】同步对文件传输无效,因此同步不会使传输到 iPhone 的文件与电脑上的文件同步保持最新。

请参阅《macOS 使用手册》中的将 Mac 上的文件传输到 iPhone 或 iPad 或《适用于 Windows 的 iTunes 使用手册》中的通过 iTunes 在 PC 和设备间传输文件。

有帮助?是否

网友:
不用苹果手机没那么费事。安卓手机USB连上PC,开启大容量存储模式即可。

楼主:
有什么经验的,说说啊

楼主:
【完整版教程:iPhone与windows无线互传文件】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6c5773f44f4c1fcaf02

网友:
我是发去网站或者邮箱传

网友:
ios八文件封闭在应用内,不越狱肯定难传送。qq传文件也比安卓麻烦

网友(2025-04-09):
用微信传文件还是简单省事,但是总觉得不够直观,稍微有点繁琐

网友:
用数据线直接传,不是很方便

网友:
用钉钉传送文件,电脑手机登陆一个钉钉账户

网友:
QQ和网页微信版传文件都还是方便的。

网友:
试试能不能建共享文件夹,我是安卓机,只要手机和电脑在一个路由器下,在电脑上建立一个共享文件夹,手机电脑都可以访问这个文件夹添加删除都可以,省去了数据线,只是传输文件速度只有几兆。据说可以借助一些软件和设置变快,我没试过。有的手机需要安装文件管理器,有的手机自带文件管理就可以

网友:
小文件用啥传输问题不大,但是几十G的视频还是传输速度快的方式好用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