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灭蚊灯

楼主(2024-06-27):
近日入手了一个灭蚊灯,见下图:

拧下三颗螺丝,打开外壳,露出如下内芯:

电路很简单,器件也就4颗紫外LED灯珠,82K、150K两颗电阻,一个1A/1000V整流二极管,一颗0.22uF/275V的X安规电容,顺手画了个电路图如下:

估计这个灭蚊灯的效果聊胜于无。

网友:
看看 有效果吗

网友:
蛮简单的啊

网友:
我用过一种插电里面有一瓶驱蚊水的效果也不理想。

网友:
骗人的玩意,我也免费得了一个。

网友:
也能电到蚊子

网友:
300多伏的电压能电死蚊子吗,应该没戏。

网友:
感觉有点智商税产品

网友:
蚊子多的地方有用

网友:
没有高压,估计没有什么用。

网友:
220V直接电蚊没有触电风险吗?

网友:
看样子效果应不啥地

网友:
太胖的蚊子可以把总闸弄跳闸,前提是它要能爬进去。

网友:
蚊子少不管用

网友:
能 电到的是傻蚊

网友:
用处不大,好像咬人的蚊子不喜欢验钞灯。

网友:
效果最好的还算是风吸高压电网那种灭蚊灯,我用了好几年灭蚊效果不错。就是故障率高,经常修。

网友:
最讨厌就是蚊子,想睡个好觉都难。人类到现在还没有比较好办法对付它,灭蚊灯,电蚊香效果都不好,挂蚊帐要是进了一只也不用睡,想找它都找不到。点蚊香效果比较好,可那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蚊香味道呛人。

网友:
这有,反正 在家里 电不到 蚊子 ,,放在 屋 外面花园能电到,,,基本就是没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