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两个日产科索电源ac900f,收到后没输出

楼主(2024-06-27):
废品站4.5一斤收到俩科索电源,本想拿回家改充电器,可是到手回家后测量没有输出,一个未拆,一个拆解,可大包可单收,单个包装后6左右,第二个图为拆解图,单个50不邮运费较贵某鱼坏的也要150

网友A:
看图片是3个模块组成的,感觉把模块拆出来应该可以单独使用。

网友B:
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越堆料的电源,修起来越麻烦。

网友C:
这种电源各种保护全,故障应该不大

网友D:
难道是三路独立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是3个模块组成的,感觉把模块拆出来应该可以单独使用。

确实是三路输出,应该在中间变压部分问题把,220进经D25XB60后桥变后 中间直接580多,按说应该320左右,没有维修过这种电源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电源做工看着不错,越堆料的电源,修起来越麻烦。

按说问题应该不大,但未维修过这种,不缺定,这就是到医院做血检的设备里拆下的,也是看到这个电源较大,拆解这个是24/24/12三路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三路独立输出啊

是的,三路独立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各种保护全,故障应该不大

平常也就是看保险或者电容坏能换个保险和电容的手,不会修这种复杂东西

网友D:
有需要的可以上,看上去不错的,我没有需要24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需要的可以上,看上去不错的,我没有需要24V电源

拆解这个最后一路12V25A,其他两路24V14(20A)

网友E:
折磨多功率,干啥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折磨多功率,干啥用呢

某血检,也就是说凡是到医做血检的都用的设备里拆的

网友(2024-11-10):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是3个模块组成的,感觉把模块拆出来应该可以单独使用。

这个模块拆出来应该不可以单独使用!稳压是磁放大器!

网友F:
医疗设备里的东西都贵,不过质量也不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医疗设备里的东西都贵,不过质量也不赖。

质量是不错,但收的时候就是坏的,某鱼160包邮出了,小挣80

网友:
引用 楼主:
质量是不错,但收的时候就是坏的,某鱼160包邮出了,小挣80

楼主这是慧眼识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