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3.5音频插孔设计插拔次数是多少

楼主(2024-06-27):
用了几十年的耳机插坏了不少插孔,其中包括一部手机和一部MP3还有一台电脑前置音频插孔以及一根音频延长线全部都是接触不良。

网友A:
我都忘了有多久没用过耳机了...

-----------------------

网友B:
对数码之家坛友来说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忘了有多久没用过耳机了...



现在我还是经常用头戴式耳机接电脑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数码之家坛友来说不是问题。

更换起来还是挺麻烦的真希望厂家可以改用更可靠耐用的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更换起来还是挺麻烦的真希望厂家可以改用更可靠耐用的接口。

插座坏了换起来简单,插头坏了更换就很麻烦。

网友D:
太暴力,大部分都是耳机线头坏的,插座坏的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座坏了换起来简单,插头坏了更换就很麻烦。

插头坏了可以把线剪断买一个3.5焊接头自己diy接上去非常方便,插孔坏了更换要先拆机所以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暴力,大部分都是耳机线头坏的,插座坏的很少

插头坏了可以把线剪断买一个3.5焊接头自己diy接上去非常方便,插孔坏了更换要先拆机所以比较麻烦。

网友E:
看来楼主的确是插的时候多啊。我还没有插坏过耳机插孔。

网友F:
插头坏的还没有见过,大部分都是根部电线接头处断裂的。

网友G:
接触不良应该大多是触点氧化造成的,试试用WD40擦一擦。

网友H:
还没试过插坏这个插口的,一般插上就不动了

网友:
不用心疼,坏了就换一个就行了,焊接也不难的

网友I:
手机的很难坏吧,不过电脑的就很容易坏,构造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楼主的确是插的时候多啊。我还没有插坏过耳机插孔。

耳机线也用坏了好几根都是折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插头坏的还没有见过,大部分都是根部电线接头处断裂的。

耳机线也用坏了好几根都是折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接触不良应该大多是触点氧化造成的,试试用WD40擦一擦。

可能是的,可是我有3.5插孔的手机都没有三防怕液体进去里面腐蚀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没试过插坏这个插口的,一般插上就不动了

现在电脑我是插上也很少动了,但是手机还是经常插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手机的很难坏吧,不过电脑的就很容易坏,构造不一样

感觉零售的机箱插孔没有品牌机的质量好,我两台品牌机的音频插孔就没有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