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热管怎么弯折?

楼主(2024-06-27):
想给电脑散热模组加两根热管,夏天太热了,这玩意怎么弯折比较好呢?大家有经验吗?分享下

网友:
热管好像比较容易折弯了,只是细心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买的时候量好形状叫商家给你弯,自己搞很容易搞坏了,不坏传热能力可能也会大打折扣

网友:
手都可以弯,很软,不过这东西不太好弯,特别是那种扁管,上次我试着弯了一下就折了,还是得用工具啥的估计

网友:
用手直接弯,不行的话,用力砸。

网友:
靠着酒瓶弯,不容易掰折.

网友:
不好弄,中间都是空心,很容易就瘪了

网友:
灌满细沙两头焊再弯

网友:
热管是在圆的时候弯,弯好后压扁

网友:
直接弯曲就可以了啊

网友:
似乎不好弄,找专业的

网友A:
普通铜管弯曲容易点,热管做过内加工很脆弯曲很容易爆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铜管弯曲容易点,热管做过内加工很脆弯曲很容易爆裂.

装沙 加热  随便弯。装沙 加热  随便弯。装沙 加热  随便弯。

网友:
我买了个压纱窗密封条的轮子,正好热管一头能卡住,然后就慢慢的弯。如果用火加热一下的话铜管会变软更好弯,但是我加工的是6mm空心铜管,热管不知道能不能加热

网友:
灌满食用盐就好弯了

网友:
热管的内部是封闭的,怎么灌满沙子?想要灌满沙子只能把堵头去掉,去掉堵头里面的导热介质估计就跑干净了,热管也就没用了,还是买成品吧。

网友:
异想天开,如果是早年的紫铜管那是随便弯曲,不满意再弯回来,现在的热管都是皮薄如蝉翼的杂质材料,要想弯它不扁都难,甚至断裂,所以稍微弯变一点尚可,要想大变形状,那时想多了。

网友(2024-08-02):
里面应该是有导热材料吧,没拆过,也不知道,但是想想应该是这样的。
徒手可以弯曲,但是注意别弄瘪了就行,弧度不要太小了。

网友:
热管里面是充了导热介质的,说充细沙或者别的的还是算了吧,介质漏光了热管就废了。热管要在圆的时候弯,弯好再压扁,已经压扁的就别再折腾了,只能小调整,要不然很容易断的,最好让经销商弯好再邮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