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做工精良+无刷单机+可换18650的风扇

楼主(2024-06-27):
继续拆一个小风扇,之前拆万用表和风扇很多坛友反馈拆的不彻底,那今天就彻底拆吧。

这个风扇废弃不用很久了,废弃的原因是因为叶片被打断了一叶,6叶变5叶了。
本来想换个扇叶的,但拆开了扇叶很难扯下来,怕把电机弄坏了,就放弃了,放进杂物间当备件了。
其实不换扇叶也可以用,就是震动大,还有个办法就是剪掉对面的扇叶,变成4叶扇。

▼总成图,有个底座可以立着用。整体用料不错,不像是回收料

▼全拆图

▼细节图-外壳和按钮

▼细节图-背面和后盖,抱歉第一张手抖了一下有点糊

▼细节图-电机和电池用的接插件,电池正负极也用了不同颜色区分,红正黑负

▼细节图-电路板还标识了风扇和电池

▼细节图-电路板正面

▼细节图-电路板背面,金属按键好评,一共3挡,慢-中-快-关,快速挡风很大

这颗芯片很牛,集成了风扇控制和充放电控制。特点如下(抱歉实在找不到没有水印的资料图):

▼电机,可以肯定是无刷,还能看到霍尔,就是不知道是铜线还是铝线

▼最垃圾的是这个电池,19年产的,大概就用了2年就没用了,现在容量只剩下620多毫安时了,自放电还很大,不过无所谓可以很方便换好的18650

以上,全文完,谢谢观看。结局是改造成4叶扇,然后继续扔进备件库吃灰。

网友A:
质量看着是不错,少个叶片,振动大刚好可以当按摩器用嘛!

网友B:
6叶的断了一叶可以改成3叶的,奇数叶比偶数叶安静

网友:
挺不错的东西 必须的改造

网友:
小风扇质量不错

网友:
扇叶和轴是一体的,无损是拆不开的

网友:
6叶改3叶也行,,以前一台台式电脑显卡风扇被不小心弄掉一块叶片,无法平稳运转,只好切掉几片保证对称,一直用的电脑报废都没问题

网友:
不错的,帖子,有资料

网友:
小风扇挺漂亮的

网友:
奇数叶比偶数叶安静

网友:
质量很好,不错的小风扇。

网友:
怎么能不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B:
6叶的断了一叶可以改成3叶的,奇数叶比偶数叶安静

改3叶方案完美,这个改成4叶动平衡还是会有问题。

网友:
掉下的扇叶粘不上了吗

网友:
6叶片可以改3叶片,比4叶改2叶美观,减少呼呼响风小失速问题。好点无刷驱动是477单相霍尔,差点是277两相霍尔。

网友:
可换电池好评 叶子咋就能断了呢

网友:
我有个类似的,电机固定的塑料件断了,电机绕线也断过,风力挺大的,还能换电池,否则也不会去修它

网友:
这种风扇还是很实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质量看着是不错,少个叶片,振动大刚好可以当按摩器用嘛!

按不住啊按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叶的断了一叶可以改成3叶的,奇数叶比偶数叶安静

不行呀,原本6叶是均匀分布的,改成3叶风太小了,只能去掉对面的叶片改成4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