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换主板后连路由器不能上网

楼主(2024-06-27):
连路由器(腾达的)黄色感叹号,连光猫可以上网,手机连路由器的wifi也正常,那位高手帮忙解决一下,谢谢。(换的旧主板,换主板前是正常的,网线水晶头没问题,插光猫能连网络,就怕IP或网关路由器设置什么的问题,不怎么懂这些)

网友A:
你说的太简单了,你是用的线连还是用的WiFi连,如果线连腾达不能上网连你的光猫可以上网,有可能你的腾达路由器没有设置好吧?你首先搞清楚你的腾达路由器是否连接上网络了。

网友:
你路由设置问题。

网友:
路由网口4芯的?换根网线看看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网线连的,路由器没问题,手机连路由器wifi都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太简单了,你是用的线连还是用的WiFi连,如果线连腾达不能上网连你的光猫可以上网,有可能你的腾达路 ...

分析得很到位...

--------------------------

网友:
是不是自己设置了 IP类限制?有线和无线是俩不同通讯通道,然后主板系统这边不要设置静态IP直接选择自动DHCP,看状况是已经侦测到连接但协议连接限制.

网友:
换根网线试试吧 看着像水晶头没做好或者很长时间没用了,铜片都氧化了

网友:
看看是不是网口的触片氧化了,感觉像接触不良,或者线序错误

网友:
IP获取的问题?

网友:
连光猫正常,路由不正常说明问题在路由那,看连接10M就不对,排除法继续排查吧,网线是否更换,路由的口是否更换,路由是否重启,都不行换个路由吧

网友:
GBE  10M

换网线试试

网友:
IP获取是不是没调对

网友:
需要升级网卡驱动

网友:
插另外的路由器网口,不行就换一条网线。。。

网友:
如果主机设置是固定IP,切换到DHCP试一下。
如果主机设置是HDCP,检查一下腾达路由器是不是把DHCP服务关掉了导致主机不能获取IP。

网友:
换了板,估计是驱动问题,把原驱动卸载了重新安装下,或用驱动软件升级一下驱动。

网友:
是新主板吗 硬件的话看线是不是接触不好,旧的话看驱动,还有是否固定地址和路由器不在同网段。

网友:
路由设置有问题  改改IP地址 保证电脑在地址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