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目田钨钢斜口钳 有些锈蚀 上油打理

楼主(2024-06-27):
咸鱼23块钱收了只目田钨钢斜口钳,有些锈蚀。只是收到才发现比想象中的要小,都不知道用在哪里了,只能留着吃灰了。

锈迹斑斑:

剪个纸试试:

划个玻璃,轻松划开,可以确定比玻璃硬:

剪0.8mm钢线,也比较轻松,只是切口不平:

柠檬酸除锈:

20分钟后捞出吹干:

这个小螺丝不知是原配就有还是后加的,拿不下来。这焊的两块合金钳口很不平整很难看:

全身上油,装回手套:

暂时想不出用在哪里,怎么用,只能先放工具箱吃灰了。

网友A:
洗之后漂亮了很多,能划玻璃,这个硬度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之后漂亮了很多,能划玻璃,这个硬度厉害

我是懒得去再给它打磨抛光,要不就更新了,反正也只是吃灰的,不用打理的太完美了。

网友B:
这玩意能剪12.9螺丝吗?能的话我也入手一个

网友C:
限位螺丝应该是后加的 一般那里都是一个无螺母的发黑螺丝

网友D:
谢谢分享,胶套也可以柠檬酸,学到了

网友E:
只有钳口是钨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有钳口是钨钢的?

当然了,钳口焊了两块应该是合金钨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胶套也可以柠檬酸,学到了

主要是洗掉粘在胶套上的锈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位螺丝应该是后加的 一般那里都是一个无螺母的发黑螺丝

这螺丝是黑色的没错,只是搞不懂要这个螺丝干嘛,限位用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能剪12.9螺丝吗?能的话我也入手一个

12.9螺丝?你说直径?那你要用大型钢筋钳才行。

网友:
很耐用的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12.9螺丝?你说直径?那你要用大型钢筋钳才行。

12.9级,是螺丝强度的一个分级,直径3mm以下能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9级,是螺丝强度的一个分级,直径3mm以下能剪吗

钳口硬度应该没问题,但是钳身太小了,感觉不好用太大的力。

网友:
能用很久的哦

网友:
这个同款全新的才33元啊,没必要买二手,同样不能超负荷使用,容易崩口

网友:
有个同款的  水口钳  没你这个好 只能剥电线用

网友:
WD40是不是损伤更小一些?

网友:
柠檬酸除锈,居然可以这么干净。学到了。。。。

网友:
看着是真钨钢的。
很多玻璃刀就是一个钨钢的小圆片,硬度比玻璃高不少的,别问一个原来干钨钢的是怎么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