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计算器的LCD缺线是什么缘故?怎么修?casio fs-82es

楼主(2024-06-27):
收了几个计算器,屏幕显示横向缺线。。。

打开后盖看了看,没看出啥问题。。。完全不懂。。

这要怎么处理?

网友:
真卡西欧
用显微镜看看排线是否虚焊。或者直接补焊下。其他原因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这个牛屎封装好规整,观感很棒。

网友A:
小时候拆计算器的时候,类似这种情况拿橡皮把那排细线擦一擦,规整放好就好了

网友:
前面坛友有修复成功的,用烙铁隔着胿胶垫烫就修复了,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拆计算器的时候,类似这种情况拿橡皮把那排细线擦一擦,规整放好就好了 ...

你那个是有个压板的。这个排线是直接焊在板上的。。擦不了。。

网友:
斑马纸老化了。可以买个这种压头热压一下试试,不行的话只能买同种斑马纸裁切热压一下。

网友:
卡西欧也就那样

网友:
斑马纸热压在PCB上的,用硅胶的热压板压一下有可能会好

网友:
虽然大概率是修不好的,这种碳胶膜斑马线,导致的屏幕断线的最大因素是脱胶。

网友:
大概率是脱胶

网友:
别折腾!不修还能勉强用,修就彻底废了!

网友:
斑马纸一直是我从小维修这类装置的噩梦,先热压试试吧。

网友:
斑马纸的意思就是增加你自己DIY修复难度

网友:
应该是斑马纸开焊引起的,通病。

网友:
用热压头把斑马纸压一下试试。

网友:
斑马线的问题。。

网友:
排线老化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