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intel硬盘HPA求助!隐藏分区释放!有偿求助!大神请留步!

楼主(2024-06-27):
手上有个固态硬盘,英特尔SSDSCKKB240G8K,m.2,SATA协议。

标签和方案均为240G,但是实际显示空间为128G,可以确定是HPA技术,求大神指点,恢复原本容量。

非降容盘,非坏块屏蔽,消费企业用于隐藏备份数据,如此设置的容量。无法得知其使用的什么软件。

mhdd的NHPA命令不能使用,卡在LBA模式。
ULOCKHPA和HPATOOL尝试后无法读取隐藏信息。

下面是实物图,smart信息图。有专业的大神请指点一二,悬赏之外另有红包奉上。

网友:
进系统安装盘,直接全部格式化就行了。进系统安装盘,直接全部格式化就行了。进系统安装盘,直接全部格式化就行了。

网友:
好多掉电数据保护电容
设置HPA参考:“设置HPA提高intel MLC SSD硬盘的写性能” https://blog.csdn.net/opendba/article/details/5949721

网友:
难不成DiskGenius也没办法格式化?

网友:
楼上是“软”
https://sourceforge.net/projects/hdparm/files/

ssd一般叫op

https://www.kingston.com.cn/cn/b ... ce/overprovisioning

用hpa 的一般会建立密码保护
全盘清零也是干不掉hpa

mhdd 不可以
https://www.hdat2.com/

https://www.intel.com/content/ww ... re-update-tool.html

网友:
https://mydown.yesky.com/pcsoft/329158517.html
Intel SSD Toolbox 3.5.11官方正式版

网友:
对于厂家屏蔽的hpa分区,用mhdd是删除不了隐藏分区的,需要用另外一款软件,要求是xp的系统才可以安装,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软件名字忘记了,需要找一下。

网友:
按英特尔的尿性,应该捡不到这个便宜

网友:
intel的似乎很难,手里好多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