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hine SC-C3镍氢电池充电器拆解,截止电压为何不同

楼主(2024-06-28):
soshine 镍氢电池充电器,大家看一下这个做工什么样,支持放电后再充电。也可以直接充,爱乐普黑色2500截止电压1.418。松下7号截止1.38。倍特力2100,截止电压1.38。为什么爱乐普黑色会高0.04 V

网友:
这充电器做工可以,不错呢。

网友A:
这充电器做工不赖啊,哪里买的 来一个收藏

网友:
做工很规整,不错的充电器

网友:
大面积敷铜,看起来就高级

网友:
镍氢充电不是电压到了就充满的,是检测电压下降判断充满或者检测快速升温

网友:
0.01v的精度,一般的万用表估计都测不准了

网友B:
做工用料实在,估计不便宜

网友:
看见标题,请原谅我不厚道的笑了!

镍氢电池,也没有什么截止电压不是?!

人家判断充满,靠的的是检测-Δv来判断的.
所以,不是锂电池,没有截止电压.

百度一下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充电器做工不赖啊,哪里买的 来一个收藏

10年了,停产了,当年买航模摇控时一起入的,用来充电池。充电电池温度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用料实在,估计不便宜

10年了,停产了,当年买航模摇控时一起入的,用来充电池。充电电池温度很低。加电池倍特力8个,100不到入的。

网友(2024-08-17):
高大上  R25欧姆大电阻放电用的吧

网友(2024-10-22):
看着做工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