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二轮电动车后轮异响

楼主(2024-06-28):
一次过减速带颠簸后,后轮异响。表现为加电时不响,不加电时,有规律的刷刷摩擦声,与后轮转速有直接的关系。外观看不出问题。请问哪儿出问题了?怎么修?

谢谢大家的支持,思路开拓了不少。在看了若干视频,准备拆的时候,发现是螺丝松了,紧紧就解决了。

网友:
加电后不响滑行就响看上去是电机内部超越离合器松动了,自己修那是不方便的还是去专业点吧. 确定是不是后桥连接处磨损干涸导致,后桥连接处干涸是只要振动就响不分加电不加电.

网友:
会不不会磁铁掉一块

网友:
应该是扫膛了

网友:
你这大概率是轴承坏了,通常换个轴承就好了,找个修车店一会就好

网友:
有点儿扫膛了

网友:
楼主还是拆开检查下。

网友:
难道是霍尔的问题?

网友:
把车翻过来测试一下就知道哪响了。

网友:
应该需要拆开检查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轮子蹭到哪了,我这个就是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后来发现是后面一块挡泥片蹭车轮

网友:
先加点油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可能是磕掉了一小块磁铁。也可能是进水生锈了。

网友:
应该是轮毂轻微变形了。我的车现在就是这样的,轮毂悬空,电机拆开看了,有一小节刮蹭到线圈的磁钢片上了,其它没有问题。装回去继续使用,等坏了再说

网友:
刹车片有没有变形移位

网友:
拆开看看应该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轴承有部分磨损了,不平衡,转动快时离心够大没声音。

网友:
挡泥板变形或者位置不对了

网友:
是不是碟刹片不回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