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金胜Msata 512G固态型号 KM310512SSD开卡工具

楼主(2024-06-28):
板:SHSS58XA6-6A  (Q1206)
主控:SM2258XT    G  AB
颗粒1:29F02T2A0CMG4
颗粒2:29F01T2ANCMG2
硬盘容量:512G

目前症状:之前是使用过程中突然卡死,现在是无法分区,无法格式化。

试过一些开卡工具,开卡显示成功,但容量变小,无法分区,一分区就卡死,个人初步判断没有找到对的工具,开卡没成功。有哪位大佬有的话共享或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看起来像是2246xt或者是2258xt的,你先随便找一个开卡工具,短接rom之后进入开卡工具,先看看ID,查询ID对应是制成再找相应的开卡工具

网友A:
盲猜,容量变小是因为你选择了L06B模式,选B0KB就正常了,分区卡住,因为你勾选了RDT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盲猜,容量变小是因为你选择了L06B模式,选B0KB就正常了,分区卡住,因为你勾选了RDT  ...

按照你的思路,重新开了,果然容量涨回来了不少,但还是比标准容量少几十G,估计是因为有10几个坏块的原因,目前分区正常,读取和写入都没问题了

楼主:
最后用的开卡工具是:SM2258XT_IM3D_PKGQ1206A_FWQ1124A0_B0KB   颗粒选:Intel,384Gbit,PF29F32B2ALCMG2(L06B_B0KB)(SM2258XT)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用的开卡工具是:SM2258XT_IM3D_PKGQ1206A_FWQ1124A0_B0KB   颗粒选:Intel,384Gbit,PF29F32B2ALCMG2(L ...

跑个RDT看看能不能再抓出一些坏块,然后开卡重新跑个圈看看

网友:
跑个RDT看看能不能再抓出一些坏块,然后开卡重新跑个圈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思路,重新开了,果然容量涨回来了不少,但还是比标准容量少几十G,估计是因为有10几个坏块的原 ...

不是, 02t+01t * 1.5 = 578G,但是工具默认多留备用块,大概是按照480G的容量开的,你想要大点,可以自定义容量

网友:
指定容量开啊,你这个容量足足有余

网友:
用AV的SM2258XT一包通开,一个包开所有制程的颗粒,通杀

网友:
科普特的也突然丢盘了

网友:
开卡工具很难找到,不是正规 品牌

网友:
建议开成L06B的模式!稳定

网友(2024-08-07):
看起来像是2246xt或者是2258x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