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平板充电特漫,竟是屏幕的问题,谁相信啊?!

楼主(2024-06-28):
一台三星P600平板充电速度是原来的四分之一左右,电池用完后插电充半小时以后才能屏上显示1%。此前充电电流大约是1.2安左右,现在竟然只有400mA,8000MA的电池充满理论上竟要二十多个小时。

未拆机换充电头、换充电线、拆机换电池、换主板,都无济于事,只有换屏才能正常速度充电,这是什么道理?有高手遇到过类似问题么?有解决妙招吗?

网友:
不可能吧,充电和显示屏有什么关系

网友:
有可能是屏幕漏电……续航测一下

网友:
真奇葩,检测出问题很不容易

网友A:
这种事情太奇葩,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把屏幕排线拆了,再充电看看正常不;如果正常了,那就是屏幕惹的祸。

网友:
可能是屏幕漏电,这个时候松香大法可以试试。

网友:
屏线间有短路,我的三星NOTE手机磕坏了,充电使用会过热

网友:
屏幕异常耗电?

网友:
充电速度刚刚比漏电少快些

网友:
充电电流都下来了,可能是哪里漏电,充电芯片温度过高保护了

网友:
万事佳有可能,

楼主:
谢谢各位。续航、芯片温度基本正常,漏电修理之类的能力条件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事情太奇葩,本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把屏幕排线拆了,再充电看看正常不;如果正常了,那就是屏幕惹 ...

根据你的提示,屏幕排线拆下后充电依然龟速。
进一步只有充电排线了,拆下换充电排线,恢复正常了,问题迎刃而解!

只是因为充电排线一般都固定在屏幕上,所以产生了误解!!

网友:
充电排线上有保护芯片,去掉试试

网友:
把屏幕排线拆下,再充电看看是不是屏幕引起。

楼主:
换排线就恢复正常,后来把那个问题排线清洗一下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