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KingType EOC有线电视猫拆解

楼主(2024-06-28):
有线电视猫正面

背面

后面

拆掉四个脚垫就漏出螺丝了

掀开天灵盖的样子

电路板整体正面

电路板LED对应的外壳显示功能

接口对应的外壳分别是线缆输出、线缆输入、LAN1-4、重置键、电源接口、开关键

电路板背面

两个百兆网口滤波器:D20601G

螃蟹RTL8306E交换芯片

SDRAM:ESMT M13S128168A-5T (16MB DDR1 200MHz)

电感

这个开关不知道是干啥的

DC插座和电源开关

有线线缆输入输出模块

开拆屏蔽罩里面的样子

网友:
本地广电好像也用了类似的玩意。

网友:
老家还在用这个猫,方便老人家看电视

网友:
电视的线传输数字信号,可以用来上网,然后还能输出RF信号,是这个意思吧

网友:
可以用来上网

网友:
这么复杂的吗,这么多lan口

网友:
又能看电 视又能上 网

网友:
不用插卡吗

网友: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工作的时候会吱吱的响

网友:
当年用这个的时候电脑还是图拉丁赛扬

网友:
总线型网络,晚上高峰期小说都加载不出来当年广电宽带就是这种猫 体验极差

网友:
可以改交换机吧

网友:
就是电力猫,耦合的方式不同,物理层协议也是HPAV电力猫协议。

网友:
他这个东西就是剥离宽带信号的,出线连接电视机顶盒插卡,机顶盒再连接电视

网友:
在美国有线电视网络还是挺常见

网友:
中国大都是光纤了

网友(2024-11-27):
上古时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