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3.9买的神火头灯更换XPG S2亮度级别灯珠

楼主(2024-06-28):
带了一个灯去仓库,就只换了一个灯的灯珠

网友A:
有同款头灯
主要是想干掉那个爆闪功能,高低档即可
但是不知道这么弄,唉

网友:
但是你还是原来的驱动,亮度变化应该不多吧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可以用18650电池的头灯,没有爆闪的;当时就是看中可以更换电池才买的。

网友:
看着散热不行吧。

楼主:
稍微亮点,爆闪功能也不知道咋干掉,XPG灯珠发热量明显低(可能焊接不到位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

网友:
亮度高了,散热也要搞下

网友:
散热是个大问题....没几分钟就很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同款头灯
主要是想干掉那个爆闪功能,高低档即可
但是不知道这么弄,唉 ...

只有换那个sop8的控制芯片,搜这个“手电筒亮度控制芯片 亮度控制IC 开关调光芯片100%50%30%”是只能开关调光的ic,还没找到单电池供电双数输出调管光色的

网友:
主要的问题是散热
其他都还好!

网友:
爆闪功能还是需要的,有个万一呢

网友B:
感觉还蛮好的呢,3.9元哪里买的啊

网友:
头灯挺 小 巧,用着方 便

网友:
节能节能,但是没有灯泡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蛮好的呢,3.9元哪里买的啊

矿坛器材友情交换那,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

网友:
散热压得住吗

网友:
这个好 又有事干了  准备去某宝淘点灯珠来

网友:
灯珠亮度越高,温度也越高,散热搞不好寿命也越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