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西门子S7-200 SMART CR30S PLC 维修

楼主(2024-06-28):
就写一下维修过程和故障判断吧,维修过程还是走了一些弯路踩了一些坑。

2022年7月客户项目上一个PLC控制器坏了,现场处理,客户更换后,旧的客户也不要就带回来的,一直扔角落吃灰。
最近有点闲,突然想着还有这么个西门子PLC,想检查一下什么问题,看能不能修复。
此款PLC是西门子S7-200 SMART中的经济性PLC,价格比较便宜。
拆开检查目测没有明显损坏,万用表检测,保险丝断路,整流桥其中两臂击穿,电源IC以及后级测量电阻正常,想着很容易就能修好,找了一个料板,拆了一个1A玻璃管保险丝和一个DB207S整流桥换上,再次检测一切正常,串40W白炽灯灯泡,通电,PLC正常工作,指示灯亮。
想着修PLC很容易嘛,不想马上被打脸。

拆掉灯泡,通电,一声闷响,青烟飘飘,懵逼了。
再次拆开检查,保险丝烧断,整流桥全部击穿,后级正常。
想着是不是料板拆机的保险丝太小,整流桥质量不好,等了几天网购新的方形慢断3.15A保险丝和DB307S换上。
使用可调电源直接把正负极夹在主电容上,调压到80V,电流恒流1A,通电,嘿,好了,PLC工作指示灯亮了,工作电流300多毫安,瞬时信心就有了,赶紧装好外壳,接好220电源线,啪,打脸又狠又疼,再次闷响,又一阵青烟飘飘。

再次拆机检测,保险丝、整流桥、限流热敏电阻光荣牺牲,头更懵。
把上面的三个原件换好,继续可调电源供电,这款PLC的开关电源初级供电30V左右就能起振工作,次级也有24V输出,电源指示灯也正常,工作电流300多毫安,说明次级以及PLC的主板没有短路,初级检测也都正常,拆下450V主电容用电桥检测,标称120μF测量还有113μF,考虑老化和仪表的误差,也算正常,恢复装机,串灯泡通电,PLC指示灯亮起也都正常。
第三次通电,罪魁祸首显现,这次又是一阵青烟。

拆开外壳,保险丝又烧了,整流桥全部击穿短路,主电容爆了。
回想维修过程,串灯泡和用可调电源供电,PLC都能正常工作,静态工作电流也不高,次级输出电压24V也很正常,次级肯定没问题。直接通市电就烧保险、烧整流桥,说明有原件耐压值不高或者软击穿,同时第三次通电,主电容直接爆了,想着是不是三次通电,加速主电容绝缘降低或者软击穿的显现。
再次清理电路板,更换保险丝、整流桥、手头没有同规格450v120μF电容,找了一个电动车充电器,拆了一个体积稍小的450V81μF电容,电桥检测还有79μF,还行,换上先用着,再网购买电容回来换上吧。
分析完了,换好了所有元件,再次用可调电源接入主电容正负极,电压调到30V左右,PLC指示灯亮起,电流还是300多毫安,运气好,三次炸机没有损坏主板,稳压电源供电静态半小时一切正常。

恢复好外壳,想着反正都炸了三次,不差这一次,也不想折腾了,再炸就直接改外接24V供电算了,没有串灯泡,直接通电,运气依然好,没有炸,PLC指示灯顺利点亮,也懒得测输入工作电流了,静态烤机,找到调试用的模拟端子,写了个简单的程序,看看输入输出能不能正常动作,免得修好了主板还是坏的,那就气人了。
导入程序,拨动模拟开关,输入正常,按写的程序,8路输出继电器也正常动作,此次应该是修改好,等买的电容到了,再换上就可以拿来练手或者测试程序是否有正常。
看来需要买个耐压测试仪了,一颗电容绝缘低或者叫软击穿,让维修走了很多弯路。

全手打文字,下面大伙安静看图。欢迎各位老师多提建议,学无止境,欢迎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