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西门子冰箱机械温控器更换内置一体式电子温控器

楼主(2024-06-28):
西门子冰箱机械温控器更换内置一体式电子温控器

家里有一台西门子冰箱型号是BCD-198(KK20V20TI)已经使用多年了,期间有过故障,冬天特别冷的时候不制冷,天气暖和了就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机械温控器损坏了,无意之中逛网上发现了一款内置一体式的电子温控器,发来请论坛大神帮忙看看如何接线,可以使用到这台西门子冰箱上面,下面是这个电子温控器的介绍。

今天买的一体式电子温控器已经收到了,请论坛大神帮忙看看如何无损接线,非常感谢!

下面图片是西门子接线插口,一共四个插口。如何定义找到零线,实现无损连接。

网友:
没想到还可以升级.

网友A:
这不是一下成高配了啊

网友:
好办法。提高档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一下成高配了啊

是的,如果改造成功,有可以升级使用了。不知道如何接线,能指点一下如何接线吗?

网友:
这个只有一个温度探头,估计放冷藏室,反馈的是冷藏室温度。冷冻室温度依赖两个室蒸发器的比例

网友:
感觉还不错,这个品牌还有那种通过定时开启、关闭电源控制温度的冰箱知音

网友:
棕色线:B-58的H
蓝色线:B-58的N
灰色线:B-58的C
灯泡照明火线:B-58的门开关线
其余温度补偿线不动,那个是冬季给压缩机加热用的。

网友:
还有这个门开关,你这个电子温控器图片没说明是怎么感应的,直接接到输入火线棕色线应该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B:
按照你拆开的温控器接线,补偿器不接,就按说明接电源火线(棕色线)、零线(蓝色线,需要确定是否是电源零线)、门开关线(没看到门开关线)、压缩机线(灰色线,压缩机的另一根接零线)。

网友:
这个品牌很耐用

网友:
提高档次的维修!!!

网友:
内置一体式电子温控器改造用看着挺方 便

网友:
越改越差。
换回原来的机械式吧

网友:
你这种是微霜的机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你拆开的温控器接线,补偿器不接,就按说明接电源火线(棕色线)、零线(蓝色线,需要确定是否是电源零 ...

大佬,请教怎么确定零线呢?非常感谢,小菜鸟不懂电路图

网友:
温度传感器接哪里???谢谢

网友:
效果怎么样啊

网友:
这都可以改

网友:
这冰箱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