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TCL的电风扇,型号-TXS-20FD

楼主(2024-06-28):
拆TCL电风扇,型号-TXS-20FD
6元掏的,通电不转,应该是缺油了

外壳还可以

档位开关与摇头开关都是这个

底座还可以吧

这里有一个螺丝固定前面的导风板

底座里面的螺纹

连接底座的

这个叫什么电机,忘了

这里要加油保养

加的是10W-40的汽车用机油

多加一点

最后装机运行正常

网友A:
这种电机功率都不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机功率都不大吧

功率不知道,效率好像不高

网友:
家庭用的风扇,功率40W

网友B:
大品牌也开始做这些小东西了

网友:
油加的太饱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品牌也开始做这些小东西了

美的、格力、小米都在做电风扇

楼主:
摇头电机没有看到,应该在这里面

网友C:
这种风扇噪音大吗?

网友D:
罩极异步电机.........................

感觉很少家用风扇会用这种电机

洗手间的排气扇,倒是用这种电机的不少

网友E:
罩极式电机,主打一个耐用。

网友:
220V的夹子风扇,也是这种电机,我加的是高温固体润滑油。。

楼主:
加多点可以多用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风扇噪音大吗?

噪音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罩极式电机,主打一个耐用。

一般不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罩极异步电机.........................

感觉很少家用风扇会用这种电机

满足了长时间低功率运转

网友:
这种电风扇用的罩极式电机,一般电机不会坏。

网友:
这个价格只能是罩极式电机,效率低,扭矩小。

网友:
轴承还挺光滑的。

网友:
这两年这种罩罩极异步电机的风扇比较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