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双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4-06-28):
跟风组装了双雪碧电容点焊机,16只228,2*20的镀锡铜条,买了35平方的分体焊笔,不知道这配置焊接能力能去到哪?因焊笔未到货,所以未测试。有经验的坛友可以发表下意见。
吐槽下,自己买材料回diy,比海够市场买成品省不了几个钱,我这实打实成本549元,还未算自己的12v电源,咸鱼上差不多的700到手用,再吐槽下,卖配件的真是暴利,一个防炸模块就几个TVS敢卖80块!我买5个Tvs二极管5块还包邮。

网友A:
材料全部需要买的话,真的不如买成品或套件,自己DIY的条件是手中有主要材料 或部分主要材料,或是其中的材料可以做别的用途,比如我网上买的点焊主板,是因为手里好多电池,可以组成12V30AH的电池组,除了可以用于点焊,还可以用做汽车备用启动,或其它12V方面,虽然总的成本还高于能达到相当能力的成品点焊机,但手里的电池属于闲置,不就非常好算成本,而你这5百多的2电容,估计稳定能力也就是0.2的纯镍,铜片还是不行的,想铜片估计至少得4电容,性价比有点低,就象有人做变压器点焊机一样,如果要么手里至少有个变压器,或手里有现成大平方数电线,如果所有东西全靠买来,成本估计比成品还高,有些地方如果工艺做的不好,效果还不如成品

网友B:
花大成本了

网友:
成本太高了

网友C:
自己还买不到好的电容

网友:
不知道拿12v的汽车铅酸电池来点焊可不可以,

网友D:
防炸模块到底管不管用,或者说这几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E:
组装好后,还要去找地方让它吃灰。

网友:
我前几年趁着活动买了个双3000法的大电容电焊机成品,才八十多块钱,平时都在吃灰,很少用。但是电容的好处就是放不坏,需要用的时候充一下电即可。

网友:
500多?有钱有闲就不用在意这些了,自己图个快乐就行了。像我这种没钱的,觉得超过150就不合算了。

网友:
好羡慕,不过偶尔用下直接买个控制板也不错

网友:
其实可以用铝排代替铜排,铝线代替铜线,截面积是铜的1.5倍,导电能力就是相同的,价格仅为铜的几分之一。况且现在奸商横行,有的铜线导电率还不如铝线呢。我前些时买的铜电线,用的铜就不纯,电阻率是纯铜的4倍多。还有,那些螺钉螺母,也不必用铜的,你的结构是靠铜片平面接触导电的,那些铜螺钉只负责压紧,基本不参与导电,用铁螺钉螺母增加的损耗也是可以忽略的。学习别人是应该的,但自己也要开动脑筋才好。

网友:
2个电容,5个MOS管可以了,多了没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防炸模块到底管不管用,或者说这几个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tvs,防浪涌,有用的,尖峰跟浪涌一样,打火都会出现

网友:
偶尔用的话这个成本有点大了

网友:
不算啥,我光铜牌就40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料全部需要买的话,真的不如买成品或套件,自己DIY的条件是手中有主要材料 或部分主要材料,或是其中的材 ...

是的,主要是之前头一热买了两个电容,所以只能自己买配件回组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大成本了

如果能用得久,也还值得,因为偶尔我会换电动工具的电池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还买不到好的电容

这两电容单个内阻0.3,应该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组装好后,还要去找地方让它吃灰。

哈哈,生活中,其实很多工具,物品都是吃灰多过使用,但有些东西,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