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天气转凉,汽车空调感觉又能打了

楼主(2024-06-28):
最近天气22°左右,雨。

路上开车前档起雾,开启AC吹玻璃,就算开1档外循环,一会车内就有点冷了,必须把温度调节达到中间,往热风靠打。
不过问题就来了,吹得是玻璃,实际上脚下也在出风,那个暖水箱的热风吹到脚上遭不住啊,感觉有个小太阳在脚边烤着···
摸了下暖水箱的管子,裸露大概30-40CM,一进一出,摸着烫手,话说这个暖水箱水管是不是当成一个小太阳,持续对车内(脚)加热呢?
如果偶尔需要热风,平时又不不需要,把暖水箱水管(车内部分)隔热材料包起来减少热辐射,降低车内温度,是否有用
准备有暖水箱水管的阀门,想了想不装为好,像这个天气偶尔需要热风,难得手动去开关阀门。

楼主:
测试了,室外22度,车内不开空调只开吹自然风,出风口温度25度,也就是暖水箱对自然风的影响有+3°

网友A:
22度这么凉爽???这环境为什么要AC,就自然风就能去雾吧,还有把窗户开一点不行吗?22度开制热也是无语了。

网友:
22度这么凉爽?喔钔这里39 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度这么凉爽???这环境为什么要AC,就自然风就能去雾吧,还有把窗户开一点不行吗?22度开制热也是无语了 ...

大重庆只要下雨,空气相当湿润,开自然风无法除雾,只有开AC最快,或者开热风把空气吹干燥(慢)

网友B:
你的空调切换的转换板应该有问题了。

否则不应该有热风出来,制冷时不应该有风道经过散热器。

网友:
高级车暖风水道有调节开关 一般的车就没有了 可以加装个开关夏天关掉

网友:
维修一下转换开关,或者收吧拿起旋转风道挡住脚步出风口,只吹玻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空调切换的转换板应该有问题了。

否则不应该有热风出来,制冷时不应该有风道经过散热器。 ...

很多那个风道板打不到位,还有在暖风水箱管子上面加个阀门就好了,有专门的阀门十来块钱

网友:
我的标致车就改了,加了个开关。夏天的时候关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那个风道板打不到位,还有在暖风水箱管子上面加个阀门就好了,有专门的阀门十来块钱 ...

我的这个手动空调,吹脸还好没有热风,吹玻璃貌似关不严,脚下出热风···当然开AC出的还是冷风。
也就是说前档没法开热风,一开脚就烤的受不了
暖水管阀门我都买好了,这不天气不给力转凉了···就压箱底了

网友:
  冬天更能打

网友:
汽车空调在冬天基本不管用,环境温度太低制冷剂蒸发不好,基本不怎么出凉风,只有在气温比较高的中午才有作用,而且出风也不是很凉,我以前试过的。
汽车暖风来自于车内的暖水箱,跟汽车的冷却管道连着的,不过会有个阀门控制进水量,用冷热风转换的旋钮来切换,切换到冷风时会完全关闭进入到暖水箱的热水,夏天就很管用了,转到暖风时会慢慢调大进水量,自动空调的车型会有个电动阀来控制热水的进水量。也有些车型没有暖水箱的阀门,是靠冷热风切换翻板来控制,暖水箱是一直很热的,只是夏天风不经过它而已。

网友:
混风板关闭不严

网友:
看来是风道切换有问题了,正常情况下吹上面,下面不应该有风的

网友:
其实稍微了解下这里面的原理,这些问题都不是事儿。
风道切换翻版关闭不严是常事,老车新车都多少会有点。
至于热风夏天根本不用封闭,混合后的冷热空气是为了既能保证车内不太冷,又能快速除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