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DIY变压器点焊机_第三步_从炸管到想放弃

楼主(2024-06-28):
书接上文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9452-1-1.html

板子到了,这就是其安装位置

外壳打孔,注意别烫伤.

焊板子相对简单,焊完开包薯片庆祝一下.

马上测试:
不出意外的话,就真的出意外了

炸管子,炸到想放弃,一度曾经怀疑自己
最后确定了,不是自己蠢
是卖东西的坏
换上原来坏板子拆下来的,国产东莞货(淘宝搜索  HXW可控硅即可)

成功了,很稳定
谢谢支持我的朋友的一路支持,分享给你们一个心得:

BTA41 别买那种标ST的,无论说是  拆机 进口 的都别买;
国产的,真的,至少4元一个,低于这个价格,慎重

PCB小修改和程序优化中.......

网友A:
这个还要淘宝吗?随意到废品站应该能找到好多,那把螺丝刀和斜口钳能搞到不少吧,当然关系要好,要不没人让你剪,

网友B:
给包烟,废品站里转一转

网友C:
恭喜成功制作电焊机,点这么后的镍带,有0.25mm厚吧,真是很实用的,前提是你家需要点焊的东西要很多很多,否则吃灰中。

网友D:
我之前买来修逆变器的igbt,就是怕买到假的,所以买拆机,淘宝那个诚信3六5汽车元件(数字为数学数字),给我发的是重新打磨喷漆刻字+接脚的垃圾货,我说我就是怕买到假的所以买拆机的,你这就不够意思了吧,给我说一样用,我要是不用这么大参数我找你买做啥?我还专门找这个型号,我不知道随便拆个电磁炉板子上面的?然后要我砸掉后申请退款不退货

网友:
淘宝上卖假芯片的害人不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恭喜成功制作电焊机,点这么后的镍带,有0.25mm厚吧,真是很实用的,前提是你家需要点焊的东西要很多很多, ...

朋友给了许多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包烟,废品站里转一转

一直在寻找废品站,苦于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要淘宝吗?随意到废品站应该能找到好多,那把螺丝刀和斜口钳能搞到不少吧,当然关系要好,要不没人让 ...

我住的地方周围真的没有废品站,只有一个压缩纸箱的废品站,只有废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买来修逆变器的igbt,就是怕买到假的,所以买拆机,淘宝那个诚信3六5汽车元件(数字为数学数字),给我 ...

一般缺什么强调什么,叫诚信的一般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买来修逆变器的igbt,就是怕买到假的,所以买拆机,淘宝那个诚信3六5汽车元件(数字为数学数字),给我 ...

哈哈。拆机的比假的要贵吧

网友E:
一般拆机管的质量还是比较靠谱的。

网友:
很多时候  旧的就比新的强   当然人品也重要。。。

网友:
还是那句话,功夫不负有心人,还要相信国产货。

网友F:
DIY就是折腾,当成品出来那一刻,之前的折腾都不是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拆机管的质量还是比较靠谱的。

最好是能自己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DIY就是折腾,当成品出来那一刻,之前的折腾都不是折腾。

同意,过程真的很刺激,特别是炸了几次后,还要继续去按的那种感觉,

想按又不敢,然后又很想....

网友G:
变压器是微波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变压器是微波炉的?

现在用的不是,是坏的那个电焊机的.

微波炉变压器刚刚刷绝缘漆,还在晒太阳.板子是为了微波炉变压器ATX电源外壳版本设计的,通用的,

网友:
为了迎合市场,商家把假的做旧再当拆机件卖,也同样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