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了一台ATX电源 数字表头反应慢问题

楼主(2024-06-28):
改了一台ATX电源,装一个常见的电压电流表,发现反应慢,改变电压时数字慢一,二秒才变化.但拆下用另外电源试表则正常.请各位老师分析一下.如何解决.

网友:
这个情况是在降压是出现,升压时不会出现吗?是的话,在输出电容2极并一个泄压电阻试试

楼主:
升降压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升降压一样,

升降压都反应慢的话检查一下你电压取样和调压相关电路的电容,主要是你后加的电容是否容值过大

楼主:
好象与电容无关,用万用表量输出电压,数字变化与调节基本同步.但这个表头一,二秒后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