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何手机用久了,开机键会变得很难按?

楼主(2024-06-28):
要使劲按住好久才能开机,

为何会这样,新买的机器,轻按一会儿就能开机,
老机器,为何要使劲全部力气按好久才能开机呢

网友:
不就是按键坏了嘛,我自己也是好几台手机都是开关键坏的,可能是这个键用得太频繁了吧。

网友:
换个牌子吧

网友:
换个新手机,一劳永逸

网友:
苹果X用6年多,按键跟新买的一样。

从没坏过安检,苹果4S,5S还健在。

网友:
锅仔片疲劳了

网友:
按键质量不行

网友:
找修手机的清理一下,可能是污垢太多了

网友:
有的是按键本身坏了,有的是那个按钮里面的塑料坏掉了,导致按键行程较长,出现难按的现象。前几天刚修了一台老华为手机,按钮的背面是一个小圆柱,圆柱上正常是套上一个小的圆柱帽,圆柱是合金的,按不坏,但是那个圆柱帽是塑料的,时间长了就塑化坏掉了,导致按键行程较长,剪了一节电线皮套在合金圆柱上,401固定,恢复原机按键手感!

网友:
质量不行   可以拆开自己清理

网友:
开机键设计成要连续按住多少秒才能开机,新机时候按键好,轻轻一按就彻底接触,很快到达开机秒数。旧机用久了后,按键接触不好,按住以后会有抖动,造成不容易达到开机秒数,然后重新计时,简单点说就是刚才按的浪费掉了,所以总时间会变长。

网友:
质量问题,品控差。

网友:
我的老红米NOTE也是这样,轻易不敢关机

网友:
材质差呗,氧化了,侧按键很便宜的,才从多多上买了个换掉

网友:
所有手机均未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按键设计问题。我用过早期的小米手机,按键都能跑偏了。如果是锅仔片用胶布封在fpc上的大概率会越来越不好用。我手里的iphone好几代了都没这问题,按键手感反馈也是一流的。

网友:
锅仔片电气接触点氧化、疲劳、导致问题。

网友:
有的是按键本身坏了,
有的是那个按钮里面的塑料凸起位压平,坏掉了

网友:
塑料磨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