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PG-12864F屏看不清了,字符模糊背光暗应该只需要换屏,背面四个大芯片是?

楼主(2024-06-28):
这个屏看不清了,字符模糊背光暗应该只需要换屏,背面四个大芯片是?字库?驱动?

pcb上有PowerTiP PG-12864F字样,看起来找到合适的屏就可以免改造平换显示屏?
实际显示效果图3,这个是正常的

网友A:
并行12864点阵屏
很久之前用过 具体记不清了  好像是一个芯片只够控制一两行多少列 所以拼成一个大屏要用好几片驱动
新出的都用牛屎了 这么老的屏也不值得折腾了 买个新的没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行12864点阵屏
很久之前用过 具体记不清了  好像是一个芯片只够控制一两行多少列 所以拼成一个大屏要用好 ...

定制的,发别人维修1350,公家出资,因为没有具体参数

网友B:
不像屏幕老化,应该是对比度或亮度没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定制的,发别人维修1350,公家出资,因为没有具体参数

前面屏一般是通用的尺寸
那买个带驱动的屏 把屏的铁框拧下来 拆屏装到设备里 就可以赚1000多
另外看你的屏 好像设备实际显示只用了一半啊

网友:
显示屏本来模糊,你这照片拍的更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像屏幕老化,应该是对比度或亮度没调好

实物没拍,这个是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屏一般是通用的尺寸
那买个带驱动的屏 把屏的铁框拧下来 拆屏装到设备里 就可以赚1000多
另外看你的 ...

屏线引脚有可能一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像屏幕老化,应该是对比度或亮度没调好

正经图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线引脚有可能一致吗?

前面坛友都说了,只要是一样的尺寸,应该是通用的,区别在于背后的驱动不同,
以适配不同的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屏线引脚有可能一致吗?

可能性非常大 理论上是通用的. 这种非定制的点阵屏 厂家不跟别人做一致了不是找死吗

网友C:
修个鬼啊 自己换新的。一个才15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item.2.12af523cH3iAdQ&priceTId=2147817c17195657672982087ead3f&utparam=%7B"aplus_abtest":"bc815a70f26c3f86925df822de32b9d1"%7D&id=583032866913&ns=1&abbucket=12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个鬼啊 自己换新的。一个才150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1n57.1.item.2.12af523cH3iAdQ&p ...

老大啊,这也能想到,五体投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大啊,这也能想到,五体投地

群里的大佬多的很,你把裤腿卷起来拍个照,估计大佬们都能分析出你姓啥,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