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今天分享个704硅胶过期再利用方法

楼主(2024-06-28):
今天个需要用黑色的704稳固元件
结果放的时间长了失效了,过了好久还是不好凝固,结果一查属于失效了。

正好家里有透明的天目快干硅胶,和黑色的混合1:1兑上,搞定。

效果挺好。
以后不用担心买来硅胶时间长失效了。可以这样兑在一起用。

网友:
还能这样用吗?这东西也不贵,重新再买啊。重要的地方用新的。

网友:
学习了,还能这么用

网友A:
我的704硅胶时间长了都是干硬了,为什么你的却是稀的呢?

网友:
我的放久过期了直接固化根本挤不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704硅胶时间长了都是干硬了,为什么你的却是稀的呢?

用完这个704盖子设计不合理,会扭不紧,在中间放一层塑料袋膜再盖就好了。目前没有干过。

网友B:
我买的两罐透明的跟半透明的,没怎么用都固化了哎浪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两罐透明的跟半透明的,没怎么用都固化了哎浪费啊

没有密封好。密封好就像我这样失效哈哈

网友:
粘接24小时以后的效果如何,是关键!

网友C:
704存放时间长失效都是硬化,

网友:
还可以这样

网友:
这种盖子时间长了会裂开,我都是用AB胶把盖子灌满的

网友D:
失效应该是固化了吧?

网友:
我新买的卡夫特都无法硬化,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谢谢分享,各种办法的总结

网友:
从固化的角度来讲,过期一般确实是硬化。脱水好像叫,当然可能每个品种可能不一样。

网友:
弄点西地那非粉末搅拌一下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效应该是固化了吧?

可以咨询t宝问下不固化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704存放时间长失效都是硬化,

据我了解一般失效都是不固话,因为我有一瓶全新未开封的就是不固化,只有漏气保存不当是固化

网友:
学习了,尤其是如何密封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