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和家亲WIFI智能插座拆解

楼主(2024-06-28):
我每天使用的是笔记本电脑宏碁的Nitro AN515-57,早上起不来,又要早点开机。

BIOS里面没有来电开机或者定时开机功能。但是可以通过网络魔法开机,还是要早上用手机远程开机(卧室到书房)
但是有时候晚上断电后,早上笔记本没电了。网络开机就没办法。只能24小时插座通着电。
有时候晚上关机断电后,早上笔记本还有电。我拆开看了电池没多大问题。
翻出来一个定时插座,里面的纽扣电池坏了,又买了一个电池,但是看起啦正常了。但是继电器又不吸合。
搞了半天也没能解决。只好在网上12元买了一个wifi定时插座。夜里也不至于电源24小时通着,以免电源老化的快。
早上还是一样的远程魔法开机。

四周的卡扣不严,轻轻撬一下就可以开,四个角的卡扣非常费力,少不慎就把外壳撬花了。
用一个翘片塞进去,然后再用撬棍,只要开了一个角,其它的用力往已经开的角撬就可以了。
这样能无损开盖。

这个应该是写程序的吧。我本想买一套8266 改到某个插座外壳里。奈何价格算下来也差不多和这个插座,并且还要搞半天。
不如直接买一个吧。

这个破玩意,一旦输入插头那边断电,它就需要重新配网,我也看不出哪里是供电输入,能不能接一个电池或者电容什么的
能让它在短时间断电后还能记录之前的设置和网络。

铜的,磁铁不洗。

下面的这个定时插座已经十几年了。十几年前的时候它已经持续通电工作好多年。
后来拆了设备,这个东西就到我手上了。里面的电池漏液了,才换的电池。

显示屏上显示开机,红灯也亮了。但是继电器不吸合。

继电器是24V的,从底部吸合,然后杠杆从顶部推动弹片。
现在继电器这里只有11V,完全不动。我找了24V的电源接上去,继电器能工作。
请问,大概是哪里的问题,应该检查那个元件???

看了坛友的帖子才知道,原来这个充电器还是给专门的电池充电,不是平日CR电池。还是第一次知道。
2元多买了一个,搭配2032电池, 准备今天再买一个让它搭配2025电池。

平日喜好薅羊毛,这些电池缺的时候是一个也找不到,一旦买了之后,几年也用不上一节。你说奇怪不。

关于定时器的维修,烦劳您给个提示。谢谢!!!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智能插座断电后,之前配置好的WIFI就连不上,也不能定时打开电源了。。必须要手动处理一下才行

网友:
屯这么多的纽扣电池,几十年用不了

网友:
KG316T最简单了,除了没联网

网友:
个头小还支持这么大的功率,不错

网友:
楼主哇,这事整的,让厂家没一点秘密可言了,拆解得完完全全,还拆了好几个不同型号,话说俺了买了这个科的和金科的,金科最初叫科,后随风面跟改成加个“金”字,用到现在,一个可20组还是多少组时间控制的指示灯不亮了,有指示灯时是工作时指示灯亮不工作不亮,现在好,也不知道是工作状态还是关闭状态了

网友A:
继电器不吸合,先查下它供电是否正常,看下那个大电容的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不吸合,先查下它供电是否正常,看下那个大电容的容量。

继电器供电只有11v

网友:
带WIFI的定时器,还是比较方便使用的

网友:
智能插座做工看着还挺好,不过断电就要重新配网,确实不太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继电器不吸合,先查下它供电是否正常,看下那个大电容的容量。

厉害。。 我以为你说的是旁边50V 470uf的电容,换了没效果。又换了三极管也没效果,然后看到旁边黄色大电容,才想起。这个是0.27uf的,没有一样的。我换了个0.47uf的,换上就好了。这才想起来以前看过抖音有个人说继电器不吸合可能和220那边的大电容有关。

网友:
是digbee的吗

网友:
供电11v检查电容,看看容量是否变小很多

网友:
这种插座,长时间,高压端电容经常会的。

网友:
和家亲的智能插座做工可以,价格实惠

网友:
屯这么多的纽扣电池

网友:
时控开关,这是阻容降压供电的电路,更换那个黄色的电容即可。

网友:
WIFI的定时器,使用比较方便

网友:
金科德定时插座显示屏上显示开机,红灯也亮了,继电器不吸合,大概率是那个黄色安规电容失容,换个同规格的估计就好了。

网友:
带无线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