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自行车的钢珠和螺纹标准规格,公制和英制自行车的区分

楼主(2024-06-28):
因为家中有老式自行车,有时需要修理,我在网上找到的,《普通自行车的钢珠和螺纹标准规格,公制和英制自行车的区分》,
https://www.yoojia.com/ask/17-11556467053040517401.html
原作者老师的ID:EmmettChen

发布时间:2023-09-23 14:38             另外,我还在论坛搜到  ID   ljlun老师发的贴子:   更换折叠车散架的前叉轴承,下次就可以不要珠架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6%E6%95%A3%E6%9E%B6
ID   ljlun老师发的贴子:更换折叠车散架的前叉轴承,下次就可以不要珠架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E8%A1%8C%E8%BD%A6

B站视频搜“修复一辆20年前的凤凰牌自行车”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 ... 22adde79f92814f0b5d

[  ]我发现许多经验较少的人并不清楚公制英制自行车组件的区分。不清楚在配换自行车旧钢珠、轴档、轴杆、钢碗、中轴、花鼓、前叉碗、螺栓等时,配什么零件。互联网上讲解也较少和不详,资料较少。甚至作者还见过有个别开自行车配件店的人都不清楚公制和英制自行车的区别。本文详细讲述了这些事项,经验,帮助广大网友普及知识。作者经验有限,欢迎补充完善。
[  ]常见螺栓都是顺时针紧,逆时针松,自行车中轴右钢碗(牙盘一边)、左踏板、是反牙螺纹。飞轮和抱刹盘花鼓螺牙都是正牙,飞轮上盖是反牙。国产老式自行车A型中轴杆(钢碗式中轴)两端螺母和轴档都是反牙。
[  ]许多飞轮上有标注拆下上盖转向的箭头钢印,很多踏板轴的圆端面上有标注安装转向的钢印,多是L(左)和R(右),一些老式踏板是“左、右”二汉字。
[  ]自行车三套轴大多前轴钢珠小,轴杆细,中、后轴相同。前、后、中三套轴钢珠一样,前、后轴杆一样的自行车多是老旅行车、高档通勤车、和运动自行车,在老式自行车中是加重车和载重车。
[  ]自行车的组件都是通用标准化的,按通用标准分为公制自行车和英制自行车。现代新自行车的轴承钢珠和各轴螺纹都是英制标准,只有中国国产老式自行车是全车公制标准。
[  ]如常见的《捷安特》自行车、仿捷车(行业术语,即仿捷安特样式自行车,进入21世纪后在社会上最为常见)、日本自行车、中国出口自行车、国外洋品牌老式自行车等,他们都是英制标准。
[  ]拆装修自行车要牢记:常规螺栓顺紧逆松。踏板左是反,中轴右是反。飞轮和抱盘皆正牙,飞轮上盖是反牙。英文大写首字母,L是左R是右。
【公制自行车】:
[  ]国产老式自行车(非出口)都是公制,统一标准,不同品牌的同一种五套轴承,及其它很多组件都是通用的。
[  ]细轴 前花鼓是5毫米钢珠,后轴、中轴和等径前后轴是6毫米,前叉五件碗和踏板是4毫米,飞轮是3毫米,标准是统一的。普通轴承店都有。公制自行车配件在自行车配件店、自行车师傅那最常叫做“老式自行车配件”。
[  ]细前轴螺纹是M8x1,后轴和等径前轴是M10x1,踏板和曲柄是M14x1.25(标准牙),(B型)中轴、飞轮、抱刹盘是M35x1,前叉是M26x1。老式自行车前后轴、前叉、五通、飞轮、抱刹盘五样是公制细牙螺纹,踏板曲柄和把心螺杆都是1.25标准牙,都是五金机械中的常见规格。
[  ]老式自行车中轴分为A、B、C型三种,自行车配件商店均有描述,本文不再讲述。详细介绍请见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广西新华书店发行《自行车构造与维修》一书,网络上有电子版可阅览(作者上传,有图片版和PDF电子书文件两种)。
[  ]虽螺纹统一,但配换时要注意五套轴组件的版本,如花鼓轴杆有几种长度规格(有的短不可装挡泥瓦梁)A型中轴有钢碗内径35毫米和40毫米两种,常称2号和3号A型中轴,轴杆相同,后者钢碗更厚更圆;B型中轴杆有两种长度规格(若配换长度和原装轴杆不同,可能出现碰链罩,或易掉链条的情况);不同品牌老式自行车花鼓开档(车架二口距离)有不同,常见有115、110毫米两种,若与配换花鼓不同,可增减垫片适当调整;载重自行车配置的是加固型花鼓和加粗辐条,如前轴13号后轴12号,或前轴12号,后轴10号(最少见),和普通花鼓不宜通用。
[  ]一些生产年代特别久远的车,六十年代以前的,就不一定是这样,如山东青岛自行车厂五十年代生产的〈曙光〉牌(倒刹花鼓、回链闸)就是英制,但这么老的车非常少见。
[  ]出口型国产老式自行车全是英制的,常见的如出口凤凰61型二六线闸自行车等,有不少因出口转内销或其他原因(凤凰61型出口转内销最多),中国社会上有时可见到一些,很少见,还有许多和出口车商标相同的老式变速自行车也是英制的。主要是看出口商标和车架贴花区分,最典型的是〈永久〉牌,其出口商标一直沿用至今,不仅是出口车,很大一部分非出口的普通英制自行车也是这一商标,供以区分。
[  ]出口型国产老式自行车外,在普通老式自行车中,国产浙江《菲利普》、国产河南《三枪》牌这两个中外合资的英国品牌都是英制车,以前国产《菲利普》在我们江南地区比较有名,国产《三枪》牌在北方更有名。在修缮老式自行车时要注意这些品牌。我试过国产《菲利普》若装公制踏板螺纹难对接。二是《红旗》和《飞鸽》牌也有部分型号曾是英制。
[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生产的地方品牌和杂牌自行车中,除老式自行车外,公英制并不统一,如一些样式较年轻和时尚的自行车却依然是公制螺纹,最明显结构特点是和老式自行车一样的销子式中轴,故修理这个时代产不熟悉的地方品牌和杂牌自行车时,为保险尽量要用工具检验公英制。因为这个时代老式自行车逐渐退出市场,公制标准逐渐减少,英制标准逐渐成为主流的时期(以老〈捷安特〉等品牌为代表)。
\\
[  ]新增补:国产老式自行车五套轴均为公制,但近几年新产的〈凤凰〉牌和〈永久〉牌老式自行车踏板改为了英制,二零一九年下半年后,中轴也进行了改动,原因不明,配换时要注意。详情见文章《关于现代新产〈凤凰〉牌〈永久〉牌老式自行车中轴、踏板等组件的公英制改变 和配换介绍(转载)》。
【英制自行车】:
[  ]1英寸=25.4毫米,英制换算公制是25.4除分母乘分子,如英制1/4钢珠换算公制是:
25.4除4乘1=6.35(毫米)。
[  ]英制车还分为传统标准全英制车 和 现代新式(非全)英制车(最常见,许多人都不知道)。
[  ]英制老式自行车都是标准全英制。还有许多老式旅行车、老式赛车、郊游花车和部分九十年代的普通自行车是全英制标准。
[  ]传统标准全英制自行车标准螺纹细前轴是5/16”X26T,后轴(和同径前轴)是3/8”X26T,中轴是1.37”x24T,前叉是1”x24T,踏板和曲柄是9/16”x24T。(一些特殊的非细牙后轴也是1”x24T,如普通倒刹花鼓)
[  ]细轴前花鼓钢珠是英制3/16(4.7625毫米),中轴和后轴(和同径前轴)是英制1/4,正好等于公制6.35毫米,前叉五件碗和踏板都是英制5/32(约等3.969毫米),飞轮是英制1/8(3.175毫米)
[  ]普通自行车配置最广泛的B型英制方孔中轴(即竹节中轴)的轴杆有3S和5S两种规格,5S比3S中段长一截,中轴轴杆上都有钢印标注,3S最常见,车架五通轴向长度是68毫米的车装3S轴杆,70毫米的车装5S轴杆。若70毫米五通的车装3S轴杆,在安装后右钢碗的螺纹会完全沉于五通,致圆螺母不可安装。少数商店中其他长度规格也有,但非常少见,在普通自行车(即通勤车)上从没见到过,可能是非标产品。
[  ]英制车的钢碗大多是不可拆换的,是死过盈配合,只有一种碗口带一圈翻边(沿子)的钢碗是可拆换的(常见于老旅行车和前后轴杆等径的通勤车,多是有一定档次的车子),碗口无翻边的英制花鼓中,钢碗可拆换的也有,少。
[  ]如九十年代的部分老《捷安特》是传统镶嵌式钢碗花鼓,把鼓一面放地上,用冲子抵住对地一边钢碗口内延用大铁锤砸,花鼓两边花盘和钢管的过盈连接都散架了钢碗还拆不出来。听说日本郊游花车的钢碗也不可拆。
[  ]英制车还有个常见特点是,许多车把套比公制车长一截(28寸车以外)。例如白把套和白鞍座的早期国产老《菲利普》(白底漆工艺车子),和日本自行车。
[  ]公制自行车有两个好处,一是花鼓螺母缺失了,可去螺栓五金店购买,二是坏牙了用常见丝锥和板牙就可修牙,或翻新。英制车花鼓轴杆、前叉、五通的螺纹全不是常规标准英制螺纹,全是非标的,五金店中无此规格,我去过很多销售板牙和丝锥的商店,也无相同规格。有的自行车商店有卖英制花鼓螺母和轴档薄锁母,或找旧车螺母安装。
【现代新式英制自行车】:
[  ]现在二十一世纪新时代的自行车其实基本很少有全英制的,踏板、抱刹螺纹等往往是公制。这些是作者以前用螺纹测量工具读数得知。
[  ]现代新式英制自行车踏板螺纹多是公制1.25螺距(标准螺纹)(和国产老式自行车踏板一样),后花鼓抱刹螺纹是公制。
[  ]我用螺纹测量工具测过老捷安特、现代新产日本自行车、九十年代的日本樱花牌自行车装台湾VP踏板、《普利司通》牌日本自行车踏板等,全是公制1.25这个规格。
[  ]英制的现代自行车塑料踏板较少见,且我见过的店家基本都标注是儿童自行车用的,现代的英制踏板好像就主要应用在儿童自行车。还有一种标注美制螺纹踏板,只有儿童自行车用。除儿童车外,我只见过二零一九年后一些新产的老式自行车用英制踏板。
[  ]新式英制车中轴、后轴、等径前后轴均是英制四分之一,正等6.35毫米,市场上最常见,最好配。
[  ]我用卡尺量过多个原装钢珠、轴档、轴杆的《捷安特》和其他国产名牌车、日本车最常见的台湾《久裕》牌细轴前(无钢碗)花鼓(旧),螺纹是英制,但经多次测量结果大多都正好是4.75毫米,和老英制车细前轴花鼓的英制3/16(4.7625毫米)有不小差距。而〈禧玛诺〉前细轴花鼓钢珠就是标准的英制3/16规格,和老英制车一样。
[  ]从差距大小,和正好这个数值看,也不可能是加工误差或轴承长期磨合造成的,名牌产品精度也绝对不低,若是有加工误差或磨合,数值也不太可能正好都等于这个参数,读数这么均匀。 大多现在最常见的数无钢前碗花鼓钢珠都是这个参数,即使磨损了误差也很小,但我不敢保证所有厂家都一样,保险起见建议大家拆装时还要以游标卡尺确认实际参数。这种久裕(无钢碗)花鼓以前有的车我也配换过英制3/16的新钢珠,装满后最后一个空比原装小,用着却也没发现有明显问题。花鼓这种角接触球轴承对钢珠大小有一定范围的斜面适应性。
[  ]但有的九十年代产的部分老捷安特前轴也是传统镶嵌式钢碗花鼓,我拆装过但并未测量这种车前花鼓的钢珠直径,不知是否是传统英制,但这种车在(细、正圆钢车架的)老捷安特中也很少见了。
[  ]网上自行车配件店的前轴钢珠,很多标是4.76毫米,也有标4.75的,普通配件店比常见有名的《飞亚达》前轴钢珠是4.763毫米,的(包装袋上标的),最接近传统英制3/16(4.7625毫米)。最著名的老牌子《海狮》钢球记得都是整数公制的。
[  ]若配换前轴钢珠时,虽然角接触球轴承对钢珠大小有一定范围的斜面适应性,但在判断明显是原装花鼓未配换零件的情况下,保险起见,建议以游标卡尺测量参数为准。
[  ]日本自行车常见的台湾VP踏板钢珠多次测量结果大多都正好是3.95毫米,我就配换这个规格公制钢珠,和老英制车踏板的5/32(约等3.969毫米)有0.015的差距,也不可能是加工误差。其他同样式塑料踏板我没量过。
[  ]传统英制前叉轴承的 钢珠换算公制是3.969毫米,很接近于4毫米,我见大多自行车配件店卖的前叉钢珠或珠架都标是4毫米的,我也不知是不是厂家为生产方便和降低成本,且自行车花鼓这种角接触球轴承对钢珠大小有一定范围的斜面适应性,旧英制车也能装,就以这个公制近似值生产了,现在几乎找不到标注英制5/32(约等3.969毫米)的。
[  ]总之配换英制自行车轴承记住,老式、新式英制车中轴、后轴、等径前后轴均是英制四分之一,正等6.35毫米,市场上最常见,最好配。〈禧玛诺〉前细轴花鼓钢珠是标准的英制3/16规格,和老英制车一样,其他品牌就不一定了。
【儿童自行车】:
[  ]市场上儿童自行车中轴和踏板有公制、英制、美制三种。公制和老式自行车一样,是销子式中轴和曲柄,通用老式自行车A型中轴配件,装公制踏板,据说也有是英制螺纹踏板。英制一般为B型方孔中轴(即竹节中轴),装英制踏板。
[  ]美制样子最特殊,中轴和左右曲柄是一体锻造成型的单一零件,曲柄较细为圆柱形,中轴和五通直径很大,中轴结构类似A型中轴,也有光柱钢碗、轴档、静止垫圈等零件,珠架的钢珠少直径大,轴档和钢碗间的空隙很大,好像容易进灰尘,优点是零件少,安装和保养方便,零件不易丢失,装美制踏板。总看着样式比较简陋,估计成本较低。
【内三速变速器(加快轴)】:
[  ]内三速花鼓中的零件规格详见之前《常见内三速花鼓零件的配换、钢珠规格、顶杆长度》一文。
[  ]作者经验有限,欢迎补充完善 和转载。

资料图片:

网友:
字有点多啊,没读完

网友:
学问真多,忽略了还真难办,我的自行车后轴螺母拧不紧,导致大力踩脚踏板,轴就前移,时不时掉链子,想必是轴太细了,就换一条粗点的,结果那2个珠档死活拧不上去~太粗了!
啥原因?是公、英制的问题还是配件偷工减料做出的尺寸过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