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解硕乐(ShuoLe)数显sata转usb3.0易驱线U25C

楼主(2024-06-28):
这是一个SATA转接USB传输的装置,自适应驱动,接口就是C口加电源口,体积与普通打火机相当,方便携带,也可以连接手机。随时转储文件,3.0接口协议。

楼主:
显示结果与电脑上软件显示的结果相同

网友:
这种带屏的会不会几秒问硬盘刷新一次数据

网友A:
05的数据是FC3换算成10进制是4035.意味着这500G的机械硬盘有4035个坏道,可以丢了。这么多坏道能正常读出来就不错了,一般来说会卡的死死的。

网友A:
才36000小时就坏了,要远离希捷啊

网友:
带屏幕的易驱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的数据是FC3换算成10进制是4035.意味着这500G的机械硬盘有4035个坏道,可以丢了。这么多坏道能正常读出来 ...

你说得对,的确是相当卡,也不能正常启动系统了。但是它健康度竟然是90%

网友:
只要引导部分没有坏道,就能读,只是慢和卡而已,这就是为嘛在一些领域固态不能完全取代

网友:
串口的比较方便,并口的就复杂多了。

网友:
这个老高级了,会不会有间谍软件?

网友:
带数显的易驱线,有创意。

网友:
带屏幕的 挺小巧的

网友:
应该是有个专用arm单片机读取硬盘参数吧

网友:
这个够高级的

网友:
现在的电子产品吧,是真便宜!

网友:
这玩意儿也带屏幕了,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
好高级的易驱

网友:
看起来很高大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36000小时就坏了,要远离希捷啊

我有一只4T西数金盘 12000个小时不到 重映射扇区几千个

网友:
看着这个易驱线很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