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修一个四线rgb灯带控制器

楼主(2024-06-28):
不久前购入24色RGB 60灯珠10米一套,包括控制器与遥控器,见下图:

但安装后没多久,灯带就不亮了,无论怎么操作遥控器,灯带一点反应也没有,检测后发现是控制器有问题,于是动手拆解看能否修复。

上右图中板子右边器件明显是炸了,经清理发现下图左上方铜箔也被炸飞了,再检测发现左上和左下的两个2P4M单向可控硅击穿,中间那个未坏。

更换2个已经击穿的可控硅,连接好被炸飞了的铜箔,上电用遥控器操作,灯带一直亮白光,无法调色,也无法开关控制。

估计应该是中间那个8脚IC芯片挂了,因芯片被打磨了,无法获知具体型号,但根据控制器的功能分析应该是一个单片机芯片,有哪位大神知道的请指点。

我另有一个四线rgb灯带控制器见下图:

用其连接灯带后能正常开关并调色,但这2个控制器差别很大,同样的2P4M单向可控硅但封装不一样,此板上还有2颗大电阻,大概从功率上看更耐用些。

网友:
这个灯带居然还带遥控的

网友:
单片机里面有程序啊

网友:
好用不
这个灯带居然还带遥控的

网友A:
淘宝有单独控制器 几元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单独控制器 几元包邮.

几元包邮的麻烦给个链接

网友:
都烧黑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