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m.2 128g ngff 是用什么开卡?

楼主(2024-06-28):
手上有网上淘来的m.2 128g ngff 接口的128G硬盘说识别不了,我想着sata ssd是接硬盘盒下载开卡工具就修复了,这个m.2 128g ngff 是不是也是买个硬盘盒接入电脑用开卡工具来修复即可?

网友:
撕开标签看主控

网友:
买个硬盘盒,跟你这个硬盘价格差不多。。。

网友:
哪有那么简单,如果是硬盘元器件损坏,那就只能修了

网友A:
我个人习惯是ngff转普通sata口 然后连1153e的转接卡

网友:
首先得知道是什么故障模式,再看什么主控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习惯是ngff转普通sata口 然后连1153e的转接卡

你好。意思是先转成sata再继续用开卡工具?

网友:
不看主控谈什么开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意思是先转成sata再继续用开卡工具?

用ngff转usb的转接卡也是可以的 另外建议先看看主控是啥 能不能开 然后根据主控选择合适的转接卡

网友:
根据主控芯片选开卡工具,而且还要m.2的专用转接板

网友B:
建兴CV3是马牌主控,没法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兴CV3是马牌主控,没法开卡

马牌的主控不是有三种颗粒可以开吗?东芝颗粒、sankdisk颗粒和镁光颗粒

网友:
撕开标签看主控方案,

网友:
要知道主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