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EPROM数据的读取问题

楼主(2024-06-28):
各位大佬,我想把上图这个M24SR64芯片的数据读出来,用24系列编程器和IIC总线都读不出来。看了官方的数据手册,芯片内部集成eeprom存储器,

但为什么读不出来呢,是加密了还是需要专用的编程器读取?希望大佬指点迷津,不胜感激!

网友A:
跟eeprom的操作指令不一样,要么整个单片机自己写通讯协议,要么花钱买个专用读写器

网友:
这不是IIC总线么.能用单片机读吧

网友:
这个又不是24系列的,编程器不可能能读出来。你这个要找一下器件手册,看看手册

网友B:
这个说RF 的E2PROM呢   应该用专用的编程器读取

网友:
这个是射频卡专用的,内部集成有eeprom,干脆买个标准的读卡器,ac0和ac1接线圈,用读卡器读写

网友:
自行车配了个摩托座,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说RF 的E2PROM呢   应该用专用的编程器读取

您知道用什么编程器吗?

网友:
应该用专用的编程器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eeprom的操作指令不一样,要么整个单片机自己写通讯协议,要么花钱买个专用读写器 ...

专用读写器好像没有卖的

网友C:
你说用IIC总线读不出来是啥意思
既然属于IIC协议  应该是用USB转IIC之类的Adaptor按地址可以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用IIC总线读不出来是啥意思
既然属于IIC协议  应该是用USB转IIC之类的Adaptor按地址可以读的。

24c64可以读出来,但是这个m24sr64就读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