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雅兰仕桌面风扇充不上电的故障是什么呢?

楼主(2024-06-28):
网上买了雅兰仕的桌面风扇,发现充不上电,放上18650电池,在关机的情况下很快电池就没电了。

拆机后发现,在关机的情况下,这个芯片特别热,就像一直在工作,请教群里的高手们,这种情况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排查外围有没有原件短路的,如果没有直接换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查外围有没有原件短路的,如果没有直接换芯片

好的,谢谢,这个芯片找不到。开机是正常的,耗电量也正常,就是关机还要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