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6毛钱买了3个U盘、3块钱买了一把4W的神鱼手电,然后再给3800V的表头絮个窝

楼主(2024-06-28):
前些天买的U盘,一共买了3个,各种优惠抵扣完了之后等于花了6毛钱,一直忙没时间发帖,今天有点空闲把拆解测试的帖子发一下

我还以为这玩意没牌子,后来发现叫康芊,联系方式直接留手机号的厂家,一般都不是什么正规的厂家

塑料壳,也没啥质感,这么便宜就不能要自行车了

用不锈钢撬片直接抠开

主控是芯邦的2199S

三个U盘都是2199S

用的闪存略有不同,有两个是旺宏的,如下图这个,都是1Gb/128MB

还有一个是晶豪的1Gb/128MB,全都是拆机片

容量都是一毛一样

U盘里保存了一大堆音乐,U盘卖家是按车载音乐U盘来卖的,所以必须有音乐文件

音乐的码率都是33Kbps,上次听这种码率的音频应该是在20几年前吧,rm格式的

三个U盘都是足容的,没有扩容,跑圈都OK

三个U盘的具体信息

话说这么小的U盘,还是有用武之地的,以前想买这种小U盘还没有合适的,这回自己送上门来了

拿来干啥,懂的都懂

六毛钱买三个SLC的U盘,禁止要自行车,尤其是电动自行车

---------分割线---------

这把手电也是前些天买的,到手三块钱,外面裹了个快递的塑料袋就给发过来了,到手都皱巴的不像样子了

牌子是神鱼,这个牌子现在手电和头灯不少,价格便宜,质量……嗯嗯

一贯的套路,亲,99800W是型号哦,下单之前问客服手电倒底是多少W的,客服打死也不说W数,只说手电有多少流明

东西倒是不缺,手绳、充电线和合格证都有

充电线必须是铁的

手电的外壳是塑料的(卖家页面介绍的图片看起来非常像金属的外壳),伸缩变焦的筒子,有4档电量指示

充电口用了C口,这个阔以

灯珠应该是国产的,具体型号不明

拧下两颗螺丝就能拆开手电

这边有电量指示灯的导光柱

板子比较简单,右上角的SOP8调光IC无字

充电是一颗LTH7/4054,最大充电电流500mA

板子这面除了C口没别的东西

电池用了一颗无牌的18650,重量很轻,估计容量也就1000mAh上下

灯板是铝基板的

待机电流很小,136B+测不出来

高亮档大约4W

低亮档大约2.4W

爆闪档电流来回跳,最大功率大约2.5W左右

充电只支持AC线,不支持CC线(手电板子上没有下拉电阻)

充电的时候指示灯会逐档的闪

3块钱买一把4W的手电,晚上起来吃人参果的话用着还好,就是不知道划不划算啊

---------分割线---------

前些天买的直流高压表头,测量范围支持0V~3800V,因为之前改造电蚊拍,需要测量一下电蚊拍网面的电压,万用表又不能直接测,DIY分压电阻模块又嫌麻烦,而且手里没有那么多大电阻,索性直接买个成品的高压表头算了,这东西也不贵,算上邮费也就十几块钱,比自己DIY的好看又好用

板子背面一半的周长都是分压电阻,一颗7533 LDO给MCU供电,MCU无字,右下角两颗贴片电位器分别对应高压和低压,可以微调表头的精度

红线接5V~12V正极,给表头供电,黄线是被测电压的正极,黑线是共地

表头用的时候供电有点繁琐,外接供电罗嗦,不管是可调电源供电还是接5V充电头,都得拖着一根供电线,自己还是想整成内置供电的,而且高压的东西裸露在外面也不好,那就给它装个壳子絮个窝好了

表头的功率不大,工作时的电流也就50mA左右

从库存里挖出来一个小塑料盒,这个是好友@海上生明月丶 之前给我的榴莲包里带的,大小正好,非常适合拿来搞事情

盒子是卡扣结构的,盖上盖子之后很牢靠,不错

把里面没用的柱子全铲掉

然后测量一下表头的尺寸,准备挖孔

先用记号笔放线

然后搬出来刚刚买的新夹具,用来固定盖板,然后切割,这套夹具不便宜,一块底板加6颗柱子花了我40多,这个夹具的优点是夹持比较大的或者异形的工件非常好用而且拆装的效率非常高,缺点是很小的工件(比如直径10mm圆形的工件,或者10mmx10mm方形的工件)不太好夹持和加工/焊接,因为太小了,夹持小工件还是用普通的台钳更好一些。

固定的柱子底下是钕铁硼强磁,吸在底板上非常牢靠,不使劲推的话基本上纹丝不动

柱子上面是定制的陶瓷环,用于卡住工件,刚性且绝缘。这个柱子貌似叫霞林柱,不知道它的起源是在哪里?

霞林柱夹持工件非常灵活,不管工件是啥形状的,6颗柱子保证能夹得稳稳当当,然后切割、焊接都很方便

之前4块钱买的科麦斯的小电磨,很多坛友也都有这个小电磨吧

侧面用于放置开关,也用记号笔画好线

盒子里内置一颗750mAh的14500,然后是9.9元72个的C口小板,输出5V的升压板和一颗两档的拨动开关。表头电流按50mA算,升压板的效率按80%算,电池理论上可以支持12小时左右的供电,平时用的话足够了

切割完壳子之后就是接线、焊接和打磨。充电口放在正面(侧面放不下),开关放在侧面(上开下关),然后焊上鳄鱼夹

支持AC线充电

也支持CC线充电

下面测试一下表头的精度,表头在装进盒子里之前我微调了一下两个电位器,尽量让精度的线性尽量好一点。睿登的可调电源模块输出做为电压源,下面这个是1V的读数

5V的精度

10V的精度

15V的精度

20V的精度

25V的精度

30V的精度

然后测试高压的精度,电压源使用了优利德的UT501A兆欧表做为输出源,下面这个是107V的精度

268V的精度

531V的精度

1057V的精度。这个表头总体精度还不错,十几块钱的东西能做成这样已经非常好了,满意

高压表头的窝这就絮好了,以后再用表头的时候既方便又安全,主打一个美滋滋

EOF

网友:
我是第一,这一次发的有点多

楼主:
黄金大沙花,每样各发一个帖子不值得,合在一起发好了

网友A:
便宜的U盘,使用芯邦的2199S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U盘,使用芯邦的2199S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前些天看坛友发的类似的,有牛屎的主控

楼主:
四十多块钱,必须好评啊

网友:
我擦!太能折腾了

网友:
这个夹具真的不错

楼主:
必须能,哈哈哈

网友B:
U盘确实价廉,其实有时候拷贝点小文件,小优盘挺合适。

网友C:
老陈这是养了多少母鸡啊?产蛋量真高

网友D:
物品超值! 贴子更超值,满满的干货! 一棵“大白菜”做出“满汉全席” ……

网友:
高压表头还是放在盒子里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U盘确实价廉,其实有时候拷贝点小文件,小优盘挺合适。

我是拿来给老电脑做启动盘用了,大小正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陈这是养了多少母鸡啊?产蛋量真高

唔知啊,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物品超值! 贴子更超值,满满的干货! 一棵“大白菜”做出“满汉全席” …… ...

谢谢坛友的支持哈

网友:
三个SLC的U盘三色,高压表头的窝搭的漂亮

网友:
128m再是扩容的卖家就该杀了塑料手电的金属感还是挺强的,差点被唬住小盒子做的不错,精装小户型

网友:
夹具不错,就是有点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