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气之下砸烂了微波变,又从零开始绕了一台点焊机变压器

楼主(2024-06-28):
也不知道有没有像我这样的,本来只是想打开看看那辆把我扔到路上两次的小电驴的电池有没有鼓包, 结果就想动手买电芯自己改一个大容量电池包。
电芯倒是买回来了,但是又需要点焊机才能把他们搞在一起,又是上网一通搜,发现好多人用微波炉变压器搞事情,家里正好有台十几年前的微波炉,孩子他娘也早就不用它了。
拆、拆、拆,搞起来!!

老机器用料倒是很足,初次级都是纯铜的,数了数初级240匝左右,但是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50平方的线也最多只能塞下两圈。 这样算下来次级电压也就1.8V 左右,(220/ (240/2)≈1.83),这肯定不行,电压太低次级回路阻抗稍微大点电流就太小了。次级电压至少的3V 以上,如果能切开铁芯,那么次级线圈挤一挤能塞下3匝,初级170匝就行了,这样次级电压就能到3.75v了(220/(170/3)≈3.75),理想很完美!!

一不做二不休,向着理想出发!!

结果很快被现实打脸了,切开这块铁芯难度很高,没有专业工具根本搞不定,最后费了老鼻子劲是切开了,但是边缘也都撬坏了,我自问是没有能力把他复原了,即使组装回去也会有很大间隙,一定会增加磁阻,叠装工艺不到位铁损就会很大,这样搞下去还有价值吗? 以后放在家里看见他就难受,这样好吗?

说实话,我郁闷了两天,不但没弄成点焊机,还拆了一台微波炉,亏不亏呀? 傻不傻呀?

但是我这人,从小有股子傻劲,不把这个坑填平了,似乎像是有人生污点一样。
查了查某宝470牌号的硅钢片才10来块钱一公斤, QZY-2/180漆包线 60米也就40多块钱。 既然想搞一搞这个东西,那就对自己好一点吧。开干!!!

这一次我真要对自己好一点了,我要搞一台理想中的点焊机变压器,首先就是不能太大,太大了桌面上放不下。 跟微波炉变压器一样大就行。900W的微博变用的就是EI105硅钢片。
输出电流必须达到2500A,焊接0.2mm的纯镍不能有任何问题,如果达不到这个目标还折腾啥?
家里的普通插座空气开关是 C16,也不能跳闸,如果老跳闸也算失败,别没焊多少电池 把家里其他电器搞坏了。

绕组结构改成同心式,这样线槽宽度大了,50平方的次级线加上绝缘材料,轻松放下4匝。
输出电压 5.6V变比就是39.29, 这样初级线圈就是157匝 (4*39.29≈ 157)
一个脉冲20ms,双脉冲控制板一次点焊就是40ms,一节电芯点4次,一共39节电芯, 整体通电时间6.24s (40*4*39=6240),假如10分钟完成电池包焊接工作,那么暂载率大概是1%((6.24/60*10)*100% ≈ 1.04%),留点余量暂载率按5%吧。

初级导线截面积=(初级电流乘以暂载率)/ 电流密度
初级电流等于次级额定电流除以变比再乘以变压器损耗和激磁电流系数,大概1.71平方 ((1.2*(2500/39.29)*√5%)/10 ≈ 1.71)
换算成直径  2*√(1.71/3.14) ≈ 1.48
可以用 QZY-2/180型直径1.5mm漆包线

次级导线截面积等于额定输出电流 乘以暂载率 再除以电流密度,大概56平方((2500*√5%)/ 10 ≈55.9)
我用50平方特软硅胶线,剥皮后使用,这种导线是由10000根单根直径0.08mm镀锡铜线绞和而成,非常柔软很适合做点焊机的焊笔连接线。
次级导线直径8毫米( 2*√(50.24/3.14) =8)

硅钢片用宝钢生产的B35Q155取向硅钢片,也多花不了几块钱,自己搞自己用,就用点好东西,别糊弄自己。

最后铁芯有效截面积 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推导出的这个公式U≈4.44fNBS 算,U感应电动势220v*0.99,f是市电频率50HZ,N是初级匝数157,磁通密度B用2.5T
算出来铁芯面积大概25平方厘米,( (0.99*(220*10000))/(4.44*50*157*2.5) ≈ 24.996)
用EI105,叠厚就是7.3厘米((24.996/3.5)/0.98  ≈ 7.29),网上可以容易买到这个规格的骨架。

开始采购,开工干活!!!

固定次级线圈费老劲了,不过最后总算把硅钢片插进去了,一点多余的空间也没有,也算物尽其用了。

浸泡绝缘漆,抽真空那一步没拍照片,用的是一台废旧冰箱压缩机改的,效率不错。

蜕变吧,我的小变变!!!

光好看不行,看看效果。

效果已经达到设计预期,毕竟铁芯个头小,峰值3K多可以了。修个圆柱电芯,0.2的镍片、镀镍钢片毫无压力绰绰有余了,铜片可能够呛。
为了测试最后效果,还买了块表,这表挺贵的,我想最后把他集成到点焊机壳子里。

网友A:
钢锯沿焊缝割开,很轻松就可以把微波炉变压器分开,最多有个锯缝,根本不用撬,这个焊缝也不深。

网友:
最后好用才行

网友:
有点焊效果图吗?

网友:
有志者事竟成。

网友:
wc,这花的精力不小了

网友B:
手砂轮切那个焊缝就行了  切2-3mm就可以完美分离而且可以只切一边   撬一下另外一边就开了  完事还能焊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锯沿焊缝割开,很轻松就可以把微波炉变压器分开,最多有个锯缝,根本不用撬,这个焊缝也不深。 ...

我就是用钢锯弓子手动撸的,撸歪了,功力不到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砂轮切那个焊缝就行了  切2-3mm就可以完美分离而且可以只切一边   撬一下另外一边就开了  完事还能焊回去 ...

对,用角磨机装上砂轮应该好用

网友C:
微波炉变压器是个漏磁变压器,本来铁损就很大。拆铁芯只要切一下侧面两条焊缝,很容易就能打开,但问题是装回去呢?用胶水吗?最好还是焊回去,那又得折腾电焊。
闲鱼上有整套点焊变压器卖,次级铜排机器弯折的,非常完美,楼主要不要试试?

网友:
厉害人,真是坛里没你不精采。

网友:
这就是我折腾电容版点焊机的原因,省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波炉变压器是个漏磁变压器,本来铁损就很大。拆铁芯只要切一下侧面两条焊缝,很容易就能打开,但问题是装 ...

用EI105做这个电源,其实我心里还有个想法,就是想实验一下,看看跟微波变差不多大小的铁芯到底能做到多大的输出,都用好材料,参数也偏激进,磁感强度都2.5T了,再大了c16空开就不行了,温升也加快了。
点焊0.2的纯镍没有问题,镀镍钢带更不在话下,但是焊铜片不行,换上大头焊笔,抹上助焊膏,少量点焊可以,真正干活不行,本质上还是铁芯个头太小了。
放电倍率高的动力电池,最好是用铜片焊接,所以以后不再折腾EI105了,至少得EI132。

网友:
越搞越大发,没必要非用50平,35平或小点都行,不用那么精确,点0.2用不上太大电流,能用就行

网友:
果然搞技术的楼主是个追求完美的人

网友:
微波炉变压器,锯次级跟锯硅钢片应当二选一,如果锯了线圈,就慢慢穿线过去吧,我是锯的硅钢片,拆下完整次极,对我们垃圾佬赤说,铜线圈还很有用。

网友:
巧了,我也在折腾这种.

网友:
这成本不低吧

网友:
楼主是技术流,那些公式我看了一头雾水。高压锅当真空罐真是个好主意

网友:
不把这个坑填平了,似乎像是有人生污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