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华硕p5g41c-mlx超频

楼主(2024-06-28):
主板相关 华硕p5g41c-mlx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3794-1-1.html

刚拿回来那天,测试时,发现鼠标时不时的没反应,以为南北桥有问题,放了一段时间,再用时又没问题了,网上超频教程都说这是个低端主板,不能超频,仔细研究BIOS后发现是能超频的,就是有点不太好找,也不太好理解,

华硕的新技术  智能  超频 jumperfree configuration里的ai overclocking,回车确认后有三个选项,Manual手动  AUTO自动(不超频)  overclock profile 睿频(为什么用这个词,因为和现在的CPU睿频技术一样,只是这个主板上),其它的大家看图吧,

手里的Q8200睿频时,只能到15%,20%不开机,手动最高只能到399,400有时也能开机,但温度一高就不行了,而且内存频率必须用1596,auto   958   1277全不开机,

Q8200必须用三代内存,二代不开机,

我知道没什么用,就是无聊,玩而已,

网友:
,没啥意思,,现在cpu也便宜,,家里也有775主板,太老了;

网友:
今夕是何年

网友:
功耗太大,跑分也一般,没什么意思了

网友:
似乎现今英特尔CPU外频卡死100MHz,如果不是K/KF系列不锁倍频的型号或者主板集成额外的时钟发生器,那么基本都是没有超频机会的。超频的性能确实有提升

网友:
775在BIOS超频太麻烦,不如硬改超频直接稳定。

网友:
这主板没必要折腾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