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指纹门锁更换锁芯,恢复完美

楼主(2024-06-28):
说来也是不作就不会死,我把我家的小米指纹锁的应急钥匙藏到单元门的电信柜里,以便哪天没电或是
失灵时可以应急开门。结果某天电信来拆他们的设备柜,就这样第一把应急钥匙就没了。第二把是藏到楼下的花盆下,也莫名的没了。
于是这锁就没有应急钥匙了,心里总是觉得哪里不妥。于是上网查了这锁的安装视频,知道只要换个带钥匙的锁芯就行了。于是拆开取出锁芯,量好尺寸到某鱼一查,果然有,全新的带两把钥匙才5X元。
买回来即下手了。

以下是更换过程,根据我拆开的经验,门内的两个锣丝,只要把下边的取下,上面的松一半,不要全取下,用它吊着外面的半边,就好装回了。因为上边的锣孔同时穿有线缆 ,如果全取下,一会很难装。、

松一半上面的锣丝,取出下面的锣丝,外面的锁板就可以打开了,再把这两个定位罗栓旋下来,外面的锁板的下边就可以向左边移开,

侧门边松这个锣丝,就能在门外面的锁板哪里,向外抽出锁芯,拔下锁芯后面的告警线插头

换上新买的锁芯,插回原位。装回两个定位罗栓,旋紧三个罗丝。

小米指纹锁又恢复完美了。

网友:
高清教程,学习学习

网友:
接下来藏哪?

网友:
C级锁芯,这个价格还是合理的

网友:
非常完美,接下来放哪

网友:
这下钥匙可以放消防箱里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这锁芯啥规格,怎么看起来感觉特别粗大。

网友:
不错不错,换锁芯就是为了找回两把机械钥匙,防止失效被锁

网友B:
既然换了肯定换个长一点的锁芯啊,这种短锁芯,现在有专门的工具,可以利用短锁芯的空隙,直接拨动锁舌开锁,我都直接更换了顶着盖板的普通双面锁芯,不留空隙,钥匙还不是那种折叠的笨重钥匙

网友C:
用8节电池,这锁耗电吗?

网友:
我是钥匙放楼下的信箱里 然后信箱钥匙藏门上监控的线束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手艺不错!这锁芯啥规格,怎么看起来感觉特别粗大。

长69mm的。高29mm. 和原来的一模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8节电池,这锁耗电吗?

不耗电,我拆电池发现它这个是分两个电池仓,一个是电路板用,一个是动作电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换了肯定换个长一点的锁芯啊,这种短锁芯,现在有专门的工具,可以利用短锁芯的空隙,直接拨动锁舌开锁 ...

不敢换不内规格的,只能找一样的

网友:
C级锁芯好像安全系数高的多哈

网友D:
能把8节电池改锂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把8节电池改锂电吗?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只能2节合一节的换,我感觉它供电是分两块,一块给电路析,一块给动作电机用。

网友:
我得去看看我家的钥匙

网友:
我的一把放车里,一把放上班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