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业余选手十块钱的渔竿用热缩带修复

楼主(2024-06-28):
业余选手3.6米的小手竿,平时一般在小河流野钓小鱼,用了很多年。

手痒在自家鱼塘甩了一竿,上了一条大青,断竿了,断的第三节头部,裂口了。
用热缩套套了两层,试拉一下,蛮紧。可以收缩,不影响。
等我攒够了钱,还是买一根好一点的。
问一下,塘里很多白鲢,想钓起来吃,结果总是上大青,试过散泡,拉饵,玉米,浮钓,中间层,反正下钓就是大青或草鱼,没上过白鲢。

网友A:
断口缠线用树脂或502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口缠线用树脂或502固定

就一个十块钱的竿子,手上有什么用就什么了。

网友B:
仅套上热缩管,强度是不够的。

网友:
热缩管就是个样子货,绝缘用的,不受力!

网友:
缝缝补补继续用

网友C:
这个是用来套在手把位置防滑的  不是拿来做这个的   你这个杆子 一眼玻璃钢    不值得修   非要修就pe线涂上硬性环氧树脂多圈  没有就AB胶  只是ab胶固化太快 3分钟内必须操作完成  而且粘接强度比不了环氧树脂

建议买个一百多的3.6  就够了 我在店里买的160的3.6  钓过4斤多的大头   还钓过7斤的草鱼   越长越要贵 长的太便宜基本上是垃圾  要是3.6以下十几块的50快都很好了

要避开青鱼只能是别钓深水区域   青鱼那玩意好像傻饵料都吃就跟草鱼也能用蚯蚓钓  鲤鱼也能用泥鳅钓一样

网友D:
啥年代了,不都是碳纤维起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套上热缩管,强度是不够的。

钓个寸把长的小野鲫要什么强度哟,是个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年代了,不都是碳纤维起步吗?

我一直用竹竿的,只是竹竿不好拿。深知这是一个大坑,不能上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用来套在手把位置防滑的  不是拿来做这个的   你这个杆子 一眼玻璃钢    不值得修   非要修就pe线涂 ...

一般能钓大物的都是长节竿,我嫌太长不好拿,我的包就是80公分长的。
这是一个大坑,不能上装备!
哪天搞一筐螺丝,先把大青喂一下再钓白鲢试一下。

网友:
钓浅点,打浮,白鲢酸花鲢臭

网友:
鲢鱼用专用的钓组。要雾化好的饵。

网友:
钓鲢鳙可用这种钓组,我钓上过不少,用油糠或是成品专用钓饵,池塘水深2米的话,吃水五十公分左右都行,水深的就钓深点

网友:
强度不可以大

网友E:
热缩管不行吧,稍微一受力就折了,你得用细钢管啥的套一圈

网友:
钓鱼也开始烧设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热缩管不行吧,稍微一受力就折了,你得用细钢管啥的套一圈

不行就啥也不中,去减瓶子买个新的。

网友F:
管口裂了,不是断了,只要有点力维持管形不裂开,力量是够的,所以热缩管够用了,还两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管口裂了,不是断了,只要有点力维持管形不裂开,力量是够的,所以热缩管够用了,还两层呢。 ...

管口裂了,也不行啊。上了一个稍大的就拉断了。
今天下班去捡瓶子,准备买个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