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机顶盒电源12V2A输出没有电压了 换启动电容问题

楼主(2024-06-28):
大师们,晚上好,我的机顶盒电源12V2A输出没有电压了,拆开量了一下那个应该是启动电容50V6.8uF已经没有容量了,在别的地方找到了两个电容,分辨是50V10uF和50V4.7uF的电容,换哪个上去合适?先谢了

网友:
4.7应该也能干活,但耐久性不行

网友:
还有启动电容的叫法?

网友:
哪个电容换上也能工作,,不过那电源一般是启动电阻开路引起不启动。

楼主:
好的,先多谢各位,那就先换10uF的上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