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容量测试仪准确吗

楼主(2024-06-28):
这东西好使吗,想测容量

网友:
电流不大应该比较准确

网友:
有一个类似的,觉得还可以

网友A:
这种很靠谱,已经算是很准了,比充电器带的那种靠谱得多
但是说的是容量方面
内阻参数,参考下就行了,反正我实测确实误差有点大

网友:
机泵没啥问题

网友:
能测个大概吧!毕竟不是专业的

网友:
凡是没有可调恒流放电的,都不怎么准。

测试容量,需要恒流放电。不同电流下,容量是不等的。参看放电曲线。
另外,电流必须是可调的。不同的容量,倍率,应该使用相应的放电电流。

网友:
应该是大致准确,家用的话,大致准确也够了。
我倒是想知道这个测内阻准不准,不过两线法也就那样了。

楼主:
看着蛮漂亮的,,可以测容量。内阻不准,,

网友:
不准,别浪费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很靠谱,已经算是很准了,比充电器带的那种靠谱得多
但是说的是容量方面
内阻参数,参考下就行了,反正 ...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放电容量应该是准的

网友:
4线的最准,2线的多少会有点压降,电流越大越明显,测动力电肯定得4线

网友B:
这种测试仪是使用单片机,以固定的时间间隔(一般大约1S),不停地测试当时电池的放电电流和电压,将其电流的测量结果和电流乘以电压的计算值分别累计到两个计数器内。放电结束后,将累计的两个数据分别除以测量过程总时间的数据,就能得到电池容量mAh的结果,和电池能量mWh的结果,并显示出来。理论上只要它测量的电流数值和电压数值比较准,计算出来的结果也应该比较准。因此,比较一下它测量的电流和电压数值与比较准的数字表测量的结果,大概能评判它的准确程度。

个人认为还有有一个评价准确与否的方法。
1、找一个500mA左右的,比较准的恒流源,输出电压限定在4.0V左右,不要超过4.2V,也不要低于3.7V,模拟电池电压。
2、将上述电源接到被测电池的两端替代被测电池。
3、准备一个比较准的定时器。
接上测试仪的电源,打开恒流源的电源,看测试仪的显示是否正常。如果一切正常,开始启动测试,定时1小时。最后看看测试仪显示的结果是否符合恒流源的那个数值。

网友:
容易还过得去,家用差不多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测试仪是使用单片机,以固定的时间间隔(一般大约1S),不停地测试当时电池的放电电流和电压,将其电流 ...

1,电池电压是逐渐下降的!
2,千万别忽视电池的放电曲线,不是线性的。

网友:
我买了一个,
一般家里用用,够了。
容量基本准确,内阻仅作参考。

网友:
已经够用了,误差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电池电压是逐渐下降的!
2,千万别忽视电池的放电曲线,不是线性的。 ...

你无非是说电池有内阻,不同的放电电流,放出的电量会不同。那么按照你的标准,18650的普通电池,用多大的电流放电才是标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