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圆锯机的定子烧了,绕定子,好了测量电感

楼主(2024-06-28):
圆锯机的定子烧了,重新绕定子,长度一样,不知道圈数,但铜线长度一样,估计圈数差不了多,绕好了测量下电感,一边显示1734UF,另一边显示1933UF,问下,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A:
这是什么表?没见过呀

网友B:
少几圈多几圈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表?没见过呀

最小的电桥

网友:
  差不多就行    可以多几圈  铜丝粗一点 ……

网友:
这有什么关系!你线径一样,就放心玩吧。

网友:
圈数差不多就行

网友:
差不多就行

网友C:
原线圈应该拆除在火一烧就可以数圈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线圈应该拆除在火一烧就可以数圈数

截断一头 就可以数圈

网友:
这都会做,现在铜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几圈多几圈没啥问题

那个1万美元的故事不是说了吗?此处减少三圈儿。

网友:
专用修电机

网友:
看着简单,我还从未绕过电动工具的线圈。

网友D:
牛人,不知道圈数怎么知道长度额

网友:
匝数和之前差不多,能用就行。修好后注意电机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牛人,不知道圈数怎么知道长度额

量了拆下的铜线 ,拉起来,新铜线对齐,尾端打一个标签,算2根。

网友:
电感多少不是问题,一般也没有测电感的条件,都是数出旧线圈圈数,按圈数和线径重新绕上就OK~线圈与铁芯绝缘及烘干浸绝缘漆更重要。

网友:
装上试试看。不发热就行。

网友:
手艺高超,这都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