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用杂牌充电器把手机冲坏的吗?

楼主(2024-06-28):
有用杂牌充电器把手机冲坏的吗?

手机充电器还是要用大的,不要用小的,发热严重

据说杂牌的还会把电池充怀孕

网友:
有3C认证的,基本都没问题。因为便宜的充电头一般比较省,电源纹波都在四五百毫伏的。

网友:
用正规当然好,非标的就能把手机充坏。

网友:
一般都有保护,临时用用没问题

网友:
漏电的漏电,电压不稳,波纹大,

网友:
从不用山寨充电器

网友:
最好正规渠道买,有3C认证费

网友:
可能会的机率不小

网友:
纹波大是不是容易把电池充鼓胀了?电压不稳,负担全在手机端稳压电路这里。

网友:
不稳定是问题的主要因素吧

网友:
要看你怎么定义杂牌了,目前还没遇到这种情况,而且电池很便宜,可以自己拆开手机换

网友:
现在还在用20w充电器,没用过杂牌的,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