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了个CSC7203方案24V电源的电路原理图,大家来欣赏

楼主(2024-06-29):
一个单面板的24V电源模块,
使用Windows画图背面画元器件,
使用KiCAD绘制原理图,真漂亮

局部特写:

用Windows画图背面画元器件:

使用KiCAD绘制原理图,漂亮不?

没有TL431的电源原理图,依然看不懂……

原理图文件:
主控元件CSC7203手册:

网友:
没有TL431的电源原理图

网友:
电流是多大的?

网友:
这个稳压靠次级ZD1稳压二极管稳压的,把稳压管换成其他的可以或者不同电压

网友:
有没有哪位大佬进来普及一下这个图的工作原理?

网友:
没有变压器参数,不好搞

网友:
楼主的图画得漂亮。

网友:
使用Windows画图背面画元器件????? 什么画图背面?

网友:
为什么不用OR CAD 画,???

网友A:
谁能讲讲通电瞬间是怎么给芯片供电的

网友:
输出带插头的专用电源。

网友:
这电源看起来质量还不错

网友B:
我有个小米的电源 12V   现在变的很奇怪  一会20V 18V  …………这样跳变,不会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能讲讲通电瞬间是怎么给芯片供电的

官方手册里面也是VCC经电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小米的电源 12V   现在变的很奇怪  一会20V 18V  …………这样跳变,不会修 ...

有输出,说明输入正常、主控工作,输出跳变可以检查主控的供电、反馈回路的电阻电容,
看小武老师的视频多了,电源板大概就是输入回路、主控供电、反馈回路、电阻电容元器件损坏几方面

网友:
说明电源技术升级了,越来越简洁了,集成块功能强大了

网友:
楼主真棒给你点赞

网友:
楼主太用心了。

网友:
有没有人觉得约十年来用的新方案电源,待机静态功耗等虽然比较低,电路简化成本降低等优点,可是不耐用。最近修台东芝曲面屏电视的电源,19年TCL代工,国产6脚IC、场管,电源坏一大遍。

网友:
发什么规格书呀,让论坛骗走55家元,你应该学14那样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