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马达上面的齿轮怎么拆下来

楼主(2024-06-28):
撬不动

冲牙器检测,发现马达坏了,准备买一个换上

网友A:
是不是有一种东西叫拉马器?

网友:
搜索小视频看一下啊,某短视频上应该有讲解的

网友B:
好像可以用高温加热后比较容易拆下。

网友:
换后侧碳刷试试

楼主:
这个东西不拆掉齿轮好像碳刷不好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一种东西叫拉马器?

拉这种小东西的工具贵么

网友C:
买同样电机,只换后面两个铜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同样电机,只换后面两个铜刷

貌似不拆齿轮,通刷也很难换,直接插进去顶变型了, 掰开碳刷再装,齿轮挡住了空间太小

网友:
平口起子一别就下来了,如果还是不行加热别

网友D:
换电机的,不值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机的,不值折腾

买的电机不带齿轮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的电机不带齿轮啊?

不要电机还不好办。用钢钉冲下来。加热也可以拨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可以用高温加热后比较容易拆下。

这种的一般需要加热多高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电机还不好办。用钢钉冲下来。加热也可以拨下来

这种的一般需要加热多高温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的一般需要加热多高温啊

打火机烤一下就行,铜质升温快。

网友:
最容易还是加热

网友:
还是用那种微型拉马器吧。

网友:
这种小电机碳刷很好换的,不用拆前面的齿轮的……关键是你要有碳刷!

网友:
拉马有点儿不值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