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其实电车开车体验确实不错

楼主(2024-06-29):
最近从飞度换成秦plus,感觉区别真的很大,油车启动很慢,发动机启动起来后再把动力慢慢分配都轮子上,中间要经历变速箱耗损,变速箱惯性也比较大,功率传输也比较慢。
电车就不一样了,启动速度非常快,少了很多机械传动,动力输出更直接,损耗也很少。启动就迅速提高速度,中间几乎感觉不到油车那种加速过程。
如果以后电车把电机集成到轮毂上,类似于现在电动自行车,估计驾驶体验会更棒。

网友:
你说的那是轮边电机,比如百万级的仰望U8.
我的小电车今年第4个年头了。使用频率远高于我的燃油车。除了成本低,还有一个就是驾驶感受要好的多。

网友A:
据说有些司机习惯不了急加速,容易出现交通事故

网友:
轮毂电机不行,这样的话簧下质量就太大了,影响操控;不过飞度已经是油车里面开起来比较轻快的了,起步扭矩肯定是比不了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有些司机习惯不了急加速,容易出现交通事故

稀饭喝多了,突然来顿大席,肠胃不舒服也很正常。

网友:
先电机后机械吗,,,以后上30万的小米  特斯拉更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稀饭喝多了,突然来顿大席,肠胃不舒服也很正常。

听说,只是听说有些人坐电车更晕车了,受不鸟那急加速和急减速。
但我坐那么多滴滴电车没有传说那种不适感。
电车跟油车比有利有弊吧,从乘坐体验来说,应该是电车会更舒服些,各种大沙发,大电视,家用电器应有尽有,还有AI自动泊车,驾驶,360度全方位24H记录仪等等,体验肯定是比油车好的。
在发展的路上,是难免遇到走错路,反向错误之类的,就目前看来,电车虽然也有很多弊端,但跟传统油车来说在某些方面还是进步了的。就是因为这样,他还是有发展前景的。

网友:
你的排量太小不用V8你去开台V6感觉 就不一样了

网友:
恭喜二哥买了dmi,确实好开。
另外又成功的水了一贴

网友:
我还没这个体验,使用老油车

网友:
相比油车,电车基本没有驾驶乐趣了

网友:
电车的驾驶感受比油车好的多。

网友:
起步快就是很好的优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有些司机习惯不了急加速,容易出现交通事故

对于马路杀手开啥都能害人。。。。。

网友:
是真换了还是为了水一贴写的桥段?

网友:
不管电车种种不足,但趋势是挡不住的

网友:
电车可以整出游戏手柄。

网友:
小米百公里2秒多

网友:
纯电车现在还是观望观望,换代太快

网友:
电车普及程度越来越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