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漫反射型光电感应器如何测量好坏?

楼主(2024-06-29):
东西如图,感应器三条线,棕色正,蓝色0,黑丝输出,请问如何测试好坏?我自己的想法是棕色和蓝色接11-24vDC,然后万用表笔分别接黑和蓝色看电压在感应和不感应时的变化。

网友:
你不加电压,直接用手电筒照射光检测靶面,同时测量黑线蓝线之间的电压,看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
接电,放手去试,看看触发灯会不会亮就好了。新手才会考虑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