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立硅码这么厉害吗,中兴2400套件在路可以自检电容容量???

楼主(2024-06-29):
前断时间一直在关注中兴2400这个电源,

改装套件很多,目前最贵的是立硅码,改好的成品要七百多。
还有标价一千多的。这个套件开机自检确实很炫酷,除了很多点的检测电压
居然还能测到大滤波电容容量???这个我有点不信,因为在路测量是不准确的,毕竟并联了很多元件。
我列出了某个视频里的截图,

当然后来电容拆下来实际容量和自检的容量也不同。

4.3V版本的二手电源只要100多。
我看也有很多改装套件,毕竟立硅码的太贵了,坏了后这个差价我再买一个普通的
自己就不去买套件改了,现在过了折腾的年纪了,直接买成品。看到某鱼上这个价格还可以
350元左右。对我来说,我不是用来充电的,就是当电源用,可以调限流限压值就行了
原来有一个明纬350W的,不过那个调限流值不直观,而且功率也偏小了,所以打算入手一个大功率的。
最后买了这个版本,看着还行,用编码器调整,比电位器方便。
大部分输出端子,其实输出端子在前面更加方便,有些版本是放在前面的。
在开机状态拧紧正极供电我被电到了,为什么呢,原来外壳带110V电。
擦,我拆开后面,发现卖家居然没有接地,这也太马虎了。

自己接了一条地线到外壳。
顺便示波器看了下输出波形,有杂波,大概有2V左右的尖峰间歇出现。照片我就不拍了。
所以这就是有些网友说的,如果用这个电源给供电精度要求高的电路板供电是会烧坏芯片的。
简单带了一下负载,这个被软件限制在2000W了,不过一般也够用了。

现在流行的是4.3版本,结果我这个是4.1版本,我不知道有多大区别。
卖家页面没有提这个版本的事,算了,凑合用吧

网友A:
你这个怎么是山寨手机的屏幕
我也买了一个,60V50A/120V25A可切换的版本,这个给锂电池组充电很好用。1C充电,一小时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怎么是山寨手机的屏幕
我也买了一个,60V50A/120V25A可切换的版本,这个给锂电池组充电很好用 ...

所以便宜啊

对于我来说,电流电压可以调整就行了
有的中兴2400改装套件还有电子负载功能
我没搞懂怎么这么厉害

网友B:
4.0,4.1版本电源低压大电流时容易炸管,目前只有蓝作坊明确支持4.1电源可以直改可调不炸管,其他都明确指定必须4.3版本。

除了低压大电流有概率炸管外,其他没有区别!

网友:
至于检测主电容容量问题,是立硅码的主控也负责控制PFC部分,通过算法就能知道主电容大概的容量。虽然不是很准确,也能知道个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4.1版本电源低压大电流时容易炸管,目前只有蓝作坊明确支持4.1电源可以直改可调不炸管,其他都明确指 ...

谢谢指教

网友:
价格太贵了,其实很多人真的用不上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购买到更好的

网友:
我都买了,还没下手套件,我想再等等,等卖家出了大一点的屏幕再下手。本来也可以改其他的大屏幕,又要花两道钱了。

网友:
潜力无限呢,升级越来越高档呢.很好.

网友C:
350块买一个改好的,这价格不错啊!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最新的套件把,第一第二代没听说,也挺多说刷新版固件也可以跟新版4代一个样

网友:
大神就是与众不同

网友:
卖嘛这装备

网友(2024-08-07):
家里有7串 13串 14串的锂电池组,买了个0-120 25A的,4.3版本,充电很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350块买一个改好的,这价格不错啊!

四代改好的?

网友:
改了两台四代,体验还是不错的,尤其是风扇声音减小太多

网友:
这东西,就拿来充电用还可以,做维修电源这些还是算了。纹波高、电压电流调整不是那么精细,有些还有过冲问题,开机直接把你的负载板子烧了

网友:
它拆下来用万用表测量,我认为万用表测量的更不准;起码用电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四代改好的?

楼主这个是桃源客套件改的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