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云照电工的9V电池质量很一般,镍片全部生锈了

楼主(2024-06-29):
上次看到论坛里的帖子说的云照电工的9V电池。

以前我是自己买了一个升压板,用3.6V锂电池升压到9V使用,充电没那么方便。
云照电工也不算贵,就买了一块
充满电我这边使用强度大概可以用1个月。缺点是可能突然就没电,不像普通9V叠层电池电压会慢慢下降。
这个还好,就是万一要出差,最好带一个备用的电池。

前不久不小心万用表从桌面掉下去,捡起来发现不开机了。
开始以为万用表摔坏了,后来发现是电池没电了,
也无法充电,就拆开看了一下
发现镍片全部生锈了,这不是镍片吧,镍片会生锈吗?
这个质量实在不怎么样啊,拿导线焊好继续凑合用

网友A:
这些玩意基本都是同家厂出的,然后再自己外面套个牌子的膜,我买的另外一家,里面和你这个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不是一般, 这已经是垃圾了

网友:
锂电池为了防止过放,对外截止保护。用电后期有心理压力。

网友:
现在买锂电池心里特没底

网友:
一个很简单的锂电升压电路

网友:
这个只能用着无惧干扰的地方

网友:
焊油没清理腐蚀了

网友B:
这玩意咋设计的啊, PCBA有一面没有器件那为啥不用这面贴着电池,器件的热量贴外壳总比贴电池好吧.

网友:
这焊接片是会生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咋设计的啊, PCBA有一面没有器件那为啥不用这面贴着电池,器件的热量贴外壳总比贴电池好吧. ...

这玩意工作的时候电流很小不发热,充电ic发热通过过孔传到另一面了,发热不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玩意基本都是同家厂出的,然后再自己外面套个牌子的膜,我买的另外一家,里面和你这个一模一样。 ...

一个东西卖火了,别的厂家直接抄版

网友:
焊油腐蚀的

网友:
升压的弊端显而易见,还是两节串联的好些,充一次电差不多要用一年

网友:
前几天也买了一块,电压9.24伏,没拆就知道里边有升压板!

网友:
这是镀镍啊,肯定不是纯镍,虽然就贵了一点点。
这种如果不是进液了,那就是用的助焊剂差,腐蚀了。

网友:
我的也是锈蚀断了,电池也没漏液,而且修还不好修